接到了一个假轴为题的课程设计,我无从下手,求助

楼主(2013-06-08):
我只知道假轴一般用于汽轮机转子赵正用的,但是它的定义我完全不知道,网上也找不到。零件很简单,但是同轴度 圆度 垂直度要求实在很高,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保证。不知道各师傅有什么见解没有?

网友A:
我在装配一些大型部件的时候,经常会把需要机加工的那部分单独做,然后用假轴铆焊,或者安装。
假轴的精度比工作轴精度高10倍,而且假轴必须设计成刚性好,耐磨,重量轻,一拆装。

网友:
第一次听说,涨涨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装配一些大型部件的时候,经常会把需要机加工的那部分单独做,然后用假轴铆焊,或者安装。
假轴的精度 ...

问一下,我图纸的左视图下方3*2*0.4*45° 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装配一些大型部件的时候,经常会把需要机加工的那部分单独做,然后用假轴铆焊,或者安装。
假轴的精度 ...

像这种要求高的零件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铸件还是锻件还是?还有啊,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理理加工顺序吧,感谢。

网友(点评):
我这里做的是海工机械,假轴一般都是一根直通轴,没什么特殊的,主要用圆管加工后再进行外圆磨。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