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产品氮化谁能帮我估个价?

楼主(2013-06-08):
外径15.5mm     长度3.7mm      内孔12.8mm   316 不锈钢 成品零件 需要(等离子氮化处理) 月数量为7-8万只,开票什么价格,不开票什么价格~~~求助!!!!!!!!!!!!!!!!!

网友A:
个人建议你去向热处理厂问问,多问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你去向热处理厂问问,多问几家

网友:
看看应该不值多少撒,直接去问

网友:
氮化层深度要求多少?

网友B:
氮化十块左右,我们一般都包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化十块左右,我们一般都包炉

10块是每个价格,还是其他的?每月10万个左右,你能给我个开票的价格吗?平均每个多少?

网友:
这零件是不锈钢卡套接头内的后卡套,处理应是真空离子氮化处理,这方面的技术要求是各家公司是严格保密的,楼主确定有这么多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