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三极管)如何放大交流信号,书看的头晕!

楼主(2013-06-08):
晶体管(三极管)如何放大交流信号,书看的头晕!
    最近在看电子电路入门,有个问题一直疑惑不解,三极管如何放大交流信号:例如收音机是接受无线电信号的;
如何通过三级管放大呢! 书上写的推导公式一堆,也无法理解最核心的问题!  无线电信号非常弱小啊

网友:
应该是控制交流信号吧 可以用三极管驱动负载能力稍大继电器或者光耦    再驱动交流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看日本人写的书《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 写的。iask资料库有的下,没有过来找我要。

网友(点评):
日本那一整套的实用电子技术都很好

网友A:
您这么去理解就行了:
手腕使一个比较小的力(矩) 去开启或关闭一个阀门,而这个阀门所能控制的水流量蛮大的,这个流量最终作用在某液压马达上产生了比你手腕力量大得多的力(矩)变化幅度。

手腕的力 (矩) 相当于输入电压,水流相当于电流,液压马达相当于输出电阻,那个大得多的力 (矩) 相当于输出电压。于是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被放大了”。

然而原信号已经消失在输入回路,有去无回。幸运的是,更强的信号出现在输出回路。

这里面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电源提供了所有的电流,确没有被记在功劳簿上。

网友(点评):
经典,生动!!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实用可以理解成Ib电流控制Ic电流   属于电流控制电流   场效应管MOSFET属于电压控制电流,GS极电压控制流过DS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么去理解就行了:
手腕使一个比较小的力(矩) 去开启或关闭一个阀门,而这个阀门所能控制的水流量蛮大的 ...
这里面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电源提供了所有的电流,确没有被记在功劳簿上。

这句话解释了我的疑问!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请您斧正:
   晶体管最基本的功能是: 以小控大,就是在基极输入小信号,在集电极得到大电流或者电压,当然前提是系统已经有偏置的电压或者电流!  既然输入处一个交流的信号输入,会在集电极产生较大的输出(交流电压,电流),而这个输出的能量是来源于直流的电源(或者说加载在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直流电源) 这样实现了以小控大的功能!
   也就是说:是电源根据基极的输入提供了放大的电流和电压,
   正象您说的最后一句话:"电源提供了所有的电流,确没有被记在功劳簿上"

网友(点评):
恩,4楼的大侠很形象的表达了这一过程。其实所谓的放大回路,实际上都是将一种弱信号用同频的强信号代替的装置。

网友:
这个理解是有些困难,要从系统上看,输入是小电流(电压),输出是大电流(电压),他们之间有一个确定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由晶体管的物理特性决定的。

网友:
三极管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有放大的有开关的,工作在放大区大电流是小电流的 beite 倍,也就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歪下楼,这是那个公司的LOGO  或者是什么元件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么去理解就行了:
手腕使一个比较小的力(矩) 去开启或关闭一个阀门,而这个阀门所能控制的水流量蛮大的 ...
电源提供了所有的电流,确没有被记在功劳簿上。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三极管的特点是以小控大!
    小的交流输入信号经过三极管后信号放大了很多倍,但是放大的信号能量来自"集电极偏置电源"

网友(点评):
是的,俺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 您解释了我多年心中的疑惑,终于懂了基本原理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三极管的特点是以小控大!
    小的交流输入信号经过三极管后信号放大了很多倍,但是 ...

把三极管看作一个可变电阻就行了,基极控制电阻的变化。

网友(2013-09-18):
可以理解成基极小电流控制集电极大电流。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外接电源的能量把信号放大

网友(2018-09-26):
引用 网友A:
您这么去理解就行了:
手腕使一个比较小的力(矩) 去开启或关闭一个阀门,而这个阀门所能控制的水流量蛮大 ...

太形象了,谢谢

网友:
通俗的说就是三极管基极电流微小的变化,能引起集电极电流巨大变化。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