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尺寸标注,看看你的基本功如何?

楼主(2013-06-08):
大家都是搞机械设计的,考其它内容,可能还有人说:没接触过,尺寸标注,你逃都逃不掉的基本工作。

下面有两道题,是基本的尺寸标注基本功,只有一个方向的尺寸,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会有如此简单的事。

做设计开发,都是先根据装配体的要求,设计出零件,然后,标注零件的尺寸,这里有件极其简单的装配体:

10件工件首尾相连一字排开装配,要求装配结果:1000 +0.2/-0.3

图中的零件已给出基本尺寸,请在必要的地方标上公差:

图1:

图2,装配要求不变,只是一个零件变动了一下,基本尺寸已标,请在必要的地方标上公差。
不要说这个设计方案不好啊,我只要你标出公差,方案好不好,另当别论。

补充内容 (2013-6-8 18:44):
6个小时了,只10#用极值法作了一解。

网友A:
楼主既然如此爱玩,不妨也来玩几道题吧,展示展示您的才华。
1。1^2+2^2+3^2+...+123456789^2的尾数是多少。
2。渔夫将一根长10米直径50mm的竹竿差在水里,竹竿漏出水面1米,求竹竿受到的浮力是多少。
3。有两个三角形,分别有两条边长和其中一条边对应的角相等。这两个三角形是否全等。为什么?
先玩三道吧。全初中生水平哦。请您务必解答,并说明解题过程。

对了,忘说了,解题时间10分钟哦

网友(点评):
怎么了?前面不是说“应用科学”吗?这道题不是机械行业的应用科学?解不出来了,又想转向其它话题?

网友(点评):
关于你出的题,我敢直接了当地说:我不会,因为,这些题相关的算法,在我的工作中,用不上。

网友(点评):
你敢说:公差的标注,不会吗?

网友(点评):
呦,激动什么!您老不是觉得别人初中生问题解不出来嘛。对不起啊,我们不如初中生,所以您玩比初中生的东西我们不奉陪。我们就玩点初中生的东西。

网友(点评):
怎么,您老的基础也不能解决初中生问题?那么按您老的理论咱别玩机械了,初中的东西都不会还玩什么玩!

网友(点评):
第一道题,和数学数的特点有关,这个我想不起来了,呵呵,见笑了,第二道题,相当简单,是个体积,密度,的问题,不是很难,竹竿在水中的体积的水的重力,减去竹竿的重力即可(不考虑空气的浮力),第三道题,根....

网友(点评):
不用这里跟我玩什么激将法,咱岁数不大,各种场面都见过。您老如果连这几道初中生问题都玩不了,也别玩什么共差配合了。按您的说法,回去复习基础吧。

网友(点评):
第三道:根据三角形全等的定理,可以知道是全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其他人别跟着跳哦。我这三道题水很深。

网友(点评):
呵呵,别激动,这是个态度问题。什么问题都应该谦虚认真来对待的。

网友(点评):
第三道题 不全等

网友(点评):
渔夫题目说的不清楚。让人想法太多

网友(点评):
第一题3的3次方,到了最后123456789成了平方??

网友(点评):
跳一次,请指教。1.尾数为5。2.浮力为竹竿排开的水重。3.不一定。

网友(点评):
2.为0。

网友(点评):
受教了,对浮力的认识清楚了些,学连续力学时推导过,不过是照葫芦画瓢。又看了你的另一贴,很配你的细致工夫。

网友(点评):
第二道题条件不足,因为水深不晓得。你说为0,是因为竹竿插到泥里了。如果插不到底呢?此题为文字游戏题,鉴定完毕。

网友:
我不止在你的帖子里提到过我的观点。你想诲人不倦,坛子里每个人都欢迎,都敬重。你想批判社会,坛子里会有大批的人应声喝彩。但是别来挖什么坑。这是人性问题,不是水平问题。

最后,道不同不相为谋。您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不过,我就不陪你老人人家这么瞎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如此爱玩,不妨也来玩几道题吧,展示展示您的才华。
1。1^2+2^2+3^3+...+123456789^2的尾数是多少 ...

第三道,深个屁!

已知:AB,AC的长,角ABC已知,你拿出尺规,作线段AB,再作出角ABC,然后,以B为圆心,以BC为半径,做圆,与直线BC有几个交点,就是有几三角形满足你给的条件,其中有一对全等,其它不,不全等。

图,我就不画了,你自己画,再告诉各位社友,当角ABC各是什么情况下,有多少个交点。

网友(点评):
是啊,是深个P,您老憋了20分钟就憋了P啊。难得难得。

网友(点评):
这要是考试,超时10分钟,我是该给您分呢。还是不给呢!

网友(点评):
慢慢玩。啊!

网友(点评):
这里是机械设计论坛,是靠技术说话的,不是耍嘴皮子的地方!你给的题,是转移话题,为了珍重你,我还是解了。

网友(点评):
我给的是实实在在的机械设计工作中的基础题,无力解,就要谦虚一点,看看其他社友怎么解。

网友:
你们两个真无聊~~~

网友:
和谐美好共创家园啊!

网友(点评):
赞同!本人出题,都是直接与机械相关的基础,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基本功。没有基本功,一切皆空!

网友(点评):
任何技术问题,可能因为见识,可能因为忘了,可能因为平时未关注,不会,很正常,大家多交流,就可以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最要不得的就是:明明自己不会,死活不认,还胡搅蛮缠,这样子,会进步吗? 大家来论坛干什么来的?不就是图个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吗?

网友:
别那装好人了。一道题挖了数个坑,还要宣称自己从基础出发。恩,你老慢慢搞。自己安什么心自己清楚。我等着您老这帖子教育教育什么叫基础呢。
您继续。我睡觉。

网友:
扯淡,话不可以说的谦虚点吗

网友:
无聊之极!

网友:
新手请指导,1.(0.2+0.3)/10=0.05---100+0.02-0.0.03

2.不怎么明白。。

网友(点评):
这是第一个解,这种解法,叫做极值法,这样子的10件零件,装配结果,一定符合装配要求。

网友(点评):
极值法,适用于装配体零件数不多,而要求极高的场所,比如:航天飞机相关的项目。你可以翻开《机械设计手册》,查一下,1000+0.2/-0.3是几级精度,100+0.02/-0.03是几级精度,意谓着你的加工成本太高:标的精度太高

网友(点评):
关于2,1的问题最简单,10件零件是全线性的数据,可以直接相加,但2的那件特别的零件数据,就不能直接相加了,要进行换算

网友(点评):
你可以先不管成本,先用极值法,计算一下图2中的公差,注意:那件特别的零件。

网友(点评):
极值法算出,就是这个精度好高

网友:
没有达到你们的境界

网友:
第二题本身有问题
装配体总共2种零件,方块和带触头块。问题在于,方块本身无任何限制,可以左右浮动,那么我只要触头块,那个触头,10的尺寸做负公差,一定可以塞入那个槽。当然,由于触头长度和槽深度,公差不可能做到0碰0,10个零件,上面那个面平面度会有点问题

顺便说句,先装配体后拆分零件是从上往下设计方法,也有先零件再出装配体的方法,是从下往上方法,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点评):
画图可以先出零件再出装配体,尺寸公差呢?先出零件,然后,装配结果是啥,就是啥,因为零件公差定了,装配体公差也就定了。

网友(点评):
零件的公差,只有根据装配体的公差要求,进行倒推计算分配,我真的不知道,还可以先零件,再装配体的

网友(点评):
从理论上来说,设计一台机器确实最好先出装配图,再出零件图(对于复杂的设备这是最好的方式)。但很多时候,考虑到生产周期以及市场的变化时,必须先出标准的零件图用于加工,再出较为详细的装配图。

网友(点评):
先出零件图并不意味着抛弃装配图,凭空想象给零件表尺寸公差。这时候就考验一个机械设计人员对公差的选用、查手册是否熟练以及经验的多少了。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10几二十几个零件的配合都需要严格用零件的公差来控制间隙的话,那么只能说你的结构设计不合理,过于理想化了(显然你也意识到结构方面有问题,所以出题时就先排除了结构缺陷)。那么恭喜你的下属了……

网友:
1,100+0.02  -0.03这样一定能过关吧
2,真心不了解  貌似有个定位孔   但没说有什么条件   对横向装配不会有影响     但楼主表了90度    看来要考虑了     那么单个零件之间的平行度也要考虑了  若零件下面是装配基面   那么零件装配接触面与纵向面的垂直度也要考虑了  定位处装配还要过盈或过度配合  防止装配倾斜  造成横向误差    真心搞不懂……
只考虑图的话   90度标个公差  定位孔过盈或过度配合公差   就行了   怎么标不清楚   一般形位公差是尺寸公差的五分之一吧   楼主看着办  分配一下  黒

网友(点评):
100+0.02 -0.03 ,这是基本解法,名为“极值法”,这种公差分配方式,当然过关,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装配体配合精度的高低,除了尺寸公差要求外,还有形位公差也更为重要。若零件的精度达到0.02~0.03的级别形位公差必须要到+ -0.01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如此爱玩,不妨也来玩几道题吧,展示展示您的才华。
1。1^2+2^2+3^2+...+123456789^2的尾数是多少 ...

第二道题,浮力等于杆的重力,初中就学过。

网友(点评):
呵呵,我告诉你是0,你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道题,浮力等于杆的重力,初中就学过。

信,竹竿捅到泥土里了,是吗?怎么变成脑筋急转弯了

网友:
搞技术的哪有那么多心思

网友(点评):
搞技术的,不要心思?数字乱标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2):
没看明白

网友:
过来瞎看看公差分析做题。只是想说,出题也要严谨点。

网友:
楼主你还真不懂技术

网友:
楼主当然是瞎掰,不知道中国制造基本靠砸吗?身为管理者,不知道老板的想法,就出来装B,不怕老板知道删了你。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解法列!
新手求教。

网友:
      做机械设计的尺寸公差标注确实每天都会遇到,看了LZ的回复才知道要用“极值法”,在下不才,不懂什么极值法,也不知道这种方法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机械的装配上。
      在下从事胶印机设计,自以为是相当高精度的机械了,但还是没明白你的这个“极值法”有什么用?能产生什么经济效益?
       另外度娘给的答案,俺看不懂。请教Lz,用你所推崇的"极值法 "加工成本如何?最后做成的装配体是否达到了您理论上计算出的要求?
       最后还是忍不住要说下,您老人家的坑要挖到什么时候?(哎,在下还是太年轻了,定力不够啊

网友(2013-08-17):
无聊之极

网友:
其实最重要的是加工者能看懂,很多加工者了解以前的国标,新的可能不了解。或者看不懂,因此标注给加工者的一定要让他们懂。如果所谓i的技术交流,你去显摆吧

网友:
如果只考虑尺寸公差,单个零件可以是+/- 0.1 。这样,在统计公差里依然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但是几何公差(就是你所说的极值法)就不能满足了。这个取决于设计产品的批量。

对于第二个,无法标注公差。底部配合,上端就不能配合。可以说,不应该有这种设计。

网友(点评):
这位还有点基础,不错!

网友:
楼主傻了吧?最后一件修配不就好了

网友:
求答案啊

网友:
需要配合的地方下公差,叠加误差在装配要求范围内就可以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如此爱玩,不妨也来玩几道题吧,展示展示您的才华。
1。1^2+2^2+3^2+...+123456789^2的尾数是多少 ...

1.(1~10)的平方和尾数是5,前面1234567890个数的平方和尾数是0,后面9个数的尾数和是5,所以是结果是5。
2.浮力只跟排开的水有关,算下排开水的体积就行了。
3.如果两个角一个是夹角一个不是,那么两个三角形就不全等!

网友:
采用极值法时,如果各有关零部件(组成环)的公差之和小于或等于装配公差(封闭环公差),故装配中同种零部件可以完全互换,即装配时零部件不经任何选择、修配和调整,均能达到装配精度的要求,因此称为“完全互换法”。
在机械产品装配时,应根据产品的结构、装配精度要求、装配尺寸链环数的多少、生产类型及具体生产条件等因素合理选择装配方法。一般情况下,只要组成环的加工比较经济可行时,就应优先采用完全互换法。若生产批量较大,组成环又较多时应考虑采用不完全互换法。当采用互换法装配使组成环加工比较困难或不经济时,可考虑采用其它方法:大批大量生产,组成环数较少时可以考虑采用分组装配法,组成环数较多时应采用调整法;单件小批生产常用修配法,成批生产也可酌情采用修配法。

网友:
一楼的两个问题,应该和标注基准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3-09-29):
四年本科机械专业白读了我,楼主这么简单的一道题目我都做不出来啊。
还是楼主厉害啊,这么简单的一道题目就检测出了我的水平,比大学里面的那些考试什么的强多了。
楼主一定是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毕业的机械专业的专家骨灰级人事吧。好厉害啊。膜拜一下。

网友:
    机械制造基础  封闭环如果零件完全一样可以按标准正态分布。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