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和阻容吸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08):
滤波器和阻容吸收有什么区别,各自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网友:
滤波器是通城,阻容吸收是滤波器的一种形式,通常勇于吸收电磁铁、继电器线圈开合产生的浪涌。

网友:
滤波器分好多种   有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   还是数字滤波器    一般在一些信号处理领域用的有源滤波器比较多   这个比较复杂   有很多专门讲这个的书      现在数字滤波器也很流行   就是利用DSP等   用软件完成硬件的功能     阻容吸收一般用来吸收尖峰   一般是电阻电容串联在要吸收的两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