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2-3mm厚的钢板压成为正交波函数曲面形状,很难吗

楼主(2013-06-08):
请教各位专家:想将2-3mm厚的钢板压成为正交波函数:z=5(sin0.125x+sin0.125y) (单位:毫米)曲面形状,问了几个模具厂,说做不了。因我不是业内人士,请问很难吗?有什么建议。

网友:
真不好弄

网友:
找有“爆炸成型”方面加工能力的厂家。

网友:
帮您上张图吧

楼主:
对,就是这个样子。数控铣床不能做出相应的模具吗?

网友:
你搞错了,不是模具问题,是没有人会设计收缩与回弹量,设计了一个模具不知道能不能用,所以才没有人接这个东西,就像汽车的机器盖子,要鬼子才会设计,

楼主:
是这么回事,多谢!也就是说,不是模具制造问题,而是模具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么回事,多谢!也就是说,不是模具制造问题,而是模具设计问题。

从冲压模具的角度来说,也是模具的问题。
实际上。冲压模具的核心是模具的冲压过程的工艺分析。这样的工艺分析对于楼主这样的产品应该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一般需要验证的过程。这种正交波函数曲面在数控加工中并不难!
建议楼主,可以找合作厂家先做基本分析后做实验模具,小面积的波面,这样投入的资金小而且容易找出准确的工艺方法。
相信,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网友:
楼主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曲面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展开成一个平面的。所以,在冲压过程中材料一定会有形变或者说拉伸的过程。如何防止拉伸过程中材料不会产生褶皱及破裂现象,有必要做一些测试工作。所以,如果您不给模具厂家一定的测试空间,估计没有模具厂会接受您的这个模具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样的模具做不出来!肯定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多谢大家特别是模具小侠的指点,我有信心了。在与模具厂工程师沟通一下,可以先做实验。如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这种成型应该是可以先用软件分析的,确实是比较难试出来参数的,希望楼主解决的,跟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