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个小套管 怎么加工能满足

楼主(2013-06-08):
买来的电机和编码器,轴和孔居然对不上,无奈要做那么个套管连接,只要做两三个,不知该如何加工。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3-6-20 22:33):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前几天,用铜套直接车成了。效果还行。

网友:
报到。坐等学习。

网友:
精度要求好高,坐等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不容易啊  好薄

网友:
外圆车,内孔线切割?精度够呛

网友:
把编码器的轴拆下来试试。
孔轴的配合性质
顺便问下套管的材料要求

网友(点评):
不就是个转换轴套嘛,那么高精度

网友:
问一下搞线切割的是否可以做

网友:
  找个长点的料。夹住。车外圆。内孔。然后用切断刀切掉!

网友(点评):
这个内孔给车床做估计有点勉为其难

网友:
壁薄,精度要求高,不好玩!

网友(点评):
看来你非加工玩家

网友:
就一件,慢走丝割一个好了!先割内孔,然后割外圆!

网友(点评):
直接买8的圆棒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那样加工孔不好 找正,同轴度不能保证

网友:
车床就能干……

网友:
没好方法,好工具是比较难

网友:
我能想到的只有线切割

网友:
你搞的精度太高了 我都怀疑了 就你这个 还要搞个夹具才可以
先钻孔 再绞孔 再也孔为基准 加工外圆

网友:
这个,普车就做了啊。 我们用0.5的经常做,

网友(点评):
天水蓝大侠说得不错,我当年就能够在普车上面做好这样的东东。关键是机床精度要好,测量要准确。内孔用6.2的钻头粗钻,然后精车内外园,切断。

网友:
把内孔做到位,上心轴,压端面,车外圆!

网友:
都不知说什么,这玩意还说精度高,好点的普车都可以干

网友A:
其实这个零件精度要求并不高,只是LZ的标注方式有点吓人,直接理解为负一条到负两条即可,做起来也很简单。告诉你一个最省事的方法:直接买一根直径8的度铬棒,或者顶针(这两样东西尺寸都是负一条到两条,很准,而且便宜),取50长,打好穿丝孔,给中丝线割(注意是中丝哦,不是快丝,如果想更保险一些就找慢丝吧),撑死了要你30块钱,再回来自己一切为二,OK全部搞定,两个东东轻松拿下,全部费用50块满打满算。

网友:
这样的事也会发生?

网友:
中间的空钻、铰出来,然后用穿锥度心轴磨外圆。

网友:
看看大侠们的高招

网友:
你这个精度太高了机加工不行

网友:
如果是硬度好一些的钢料,按照16楼18楼的做就可以了,看你是什么材料了?

网友:
我的车床能够拿下这小活

网友:
车床可以干的,遇到楼主这种情况,把电机、编码器拿在旁边,配作。这样应该好点。

网友:
有编码器联轴器买的,比较保险

网友:
精车内孔及外圆后,以内孔夹具定位上外圆磨床修正同心度,然后内孔用桁磨,外径用无心磨可以保证图示精度

网友:
用精度高的仪表车加工,棒料车玩截开。内孔可以挤压一下,外圆可以磨

网友:
有点难啊,壁薄,精度要求还比较高

网友:
正常做法是把编码器的孔割大后镶套,而不是直接镶这么小的套。

网友:
编码器的要求貌似没那么高 。。。你觉得呢

网友:
图纸应该要求下同轴度吧,中央穿芯轴再加个外圆或许可以,壁厚薄,不能夹,穿芯轴后从端面压合理些。打跳动保证内外同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零件精度要求并不高,只是LZ的标注方式有点吓人,直接理解为负一条到负两条即可,做起来也很简单。 ...

弱弱的问一句,“负一条到负两条”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精密仪标车加工
车外圆内孔钻孔
再用非标合金铰刀铰孔
材料选择型材
合理材料成本及加工成本减少批量加工合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负一条到负两条”是什么意思

负既小,一条既0.01MM。

网友:
和编码器连接不一定要刚性连接,可以柔性连接的      没必要做这样的过度套

网友:
就几只活,车床或线切割慢慢搞了,多报废几个,总有好用的出来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真逗....

网友:
用开口套

网友:
我也认为慢走丝比较省事

网友(点评):
真难得呀..兄弟.....

网友:
这么薄,保证精度太难了,等高人出现

网友:
只做两个好办吧,线切割就好了,内外一次性好

网友:
方法很多,要不要硬料?直接在模板上用线割挖,内孔到位,外圆磨一下。
1、线割内孔,以内孔磨外圆。
2、中走丝或慢走丝直接割(有一定弧度内凹0.1)。
软料:直接在车床上完成
钻、铰内孔(会磨钻头),以内孔车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