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漏油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08):
各位师傅,我们公司代加工一个客户的小阀芯,壳体是黄铜的,内孔6mm,有一个30度的斜面,斜面粗糙度小于0.8,然后将4.5mm钢球,放入斜面上压入0.05~0.2,然后装弹簧和盖子,进行油测,保证在35bar不漏油,
但是老是做不好密封,漏油,哪位师傅有过这个经历,给我讲讲呢!不胜感激!

网友:
需要考虑:
-弹簧弹力是否足够?
-弹簧有没有导向,会否产生偏斜?
-钢球精度等级?表面等级?如果钢球不圆,也会产生泄露。

楼主:
钢球合格的,这和弹簧也有关系吗?我们有两种,一种弹簧大,牛力也大,就没有另一种小的,牛力小的好,搞不懂

网友:
问题好古怪:
壳体上的密封面是压出来的?不是垂直压而是斜着压?弹簧力是垂直的还是斜的?介质压力的方向?没有简图么?

网友:
30度的斜面能不能改成90度?压入0.05~0.2力是不是垂直的(和密封处同心)

网友:
这是一种线接触的密封,主要是保证球与斜面同心,你可以把球换成密封圈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钢球合格的,这和弹簧也有关系吗?我们有两种,一种弹簧大,牛力也大,就没有另一种小的,牛力小的好,搞不 ...

我们也是的,有可能和楼上说的,压力太大,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