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米长的油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楼主(2013-06-08):
今天看到一个吊臂的油缸有7米长,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制造出来的.

网友:
可考虑从成品缸筒和成品杆的角度展开思路

网友:
这个是有专用的长设备的,一样的设备,主要是设备比较长,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要高,长径比很大,车加工,内孔绗磨,外圆磨等等。都是要长设备的

网友:
小意思。几百缸径,十几米都有

网友:
看使用要求了吧,别的我没见过,我见过一种,直接用精密钢管切,对缸筒内壁要求不高。这样子问题就变了:精密钢管怎么做成的?
跟2楼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