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菱形销怎么加工

楼主(2013-06-08):
菱形销好办,这个是为连杆大头端定位的菱形销,所以并非绝对的菱形,头上有圆头,因为圆心的问题怎么加工

网友A:
1 先做车直径50,直径80的台阶销,及孔,及斜台阶,
2 倒角如果可以手工修地话,将一板割50孔,将工件放入50孔后,整体割外形,  如果倒角不能手工修,就加工中心对台阶件加工就好了.
可能需要抛光倒角
是参加讨论,挣积分的!

网友B:
是不是类似这种东西啊。一般用到哪里。

网友C:
用的很多,一般是misumi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做车直径50,直径80的台阶销,及孔,及斜台阶,
2 倒角如果可以手工修地话,将一板割50孔,将工件放入50孔后 ...

可以直接车

网友A:
圆弧不是同心圆,所以楼主才提出问题的,如果是同心圆,我估计他不会提这个问题

网友D:
好题啊!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做车直径50,直径80的台阶销,及孔,及斜台阶,
2 倒角如果可以手工修地话,将一板割50孔,将工件放入50孔后 ...

两边圆不是同心的,没法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题啊!研究研究!

多谢了,我用到这个定位元件,好奇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不是同心圆,所以楼主才提出问题的,如果是同心圆,我估计他不会提这个问题

对,不同心,是定位连杆大头孔的,没加工前的大头孔不是圆的,因为要切断需要余量,所以就不能同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类似这种东西啊。一般用到哪里。

不是,这个明显小,我用的这个是定位连杆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很多,一般是misumi买的

额,第一次听说这个公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做车直径50,直径80的台阶销,及孔,及斜台阶,
2 倒角如果可以手工修地话,将一板割50孔,将工件放入50孔后 ...

貌似加工成本很高

网友:
万能回转台?我也不懂,

网友E:
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了。如果是使用普通机床,难度就大的多了,而且两边的圆弧在普通机床上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在数控铣床或数控加工中心的工作台上安装一个程控(由程序控制)万能分度盘,由液压或气压驱动卡盘来完成工件的加持,效率会有大大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了。如果是使用普通机床,难度就大的多了,而且两边的圆弧在普通机床 ...

多谢了,加工中心不熟悉

网友:
分度头铣薛

网友:
精度高上加工中心,一般用,万能立式升降台工具铣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