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建模环境中怎样将角度改成度和分显示?

楼主(2013-06-08):
比如:78.5°,怎样在建模环境中改成以78°30′的形式显示出来

网友A:
有这个必要吗?
在我印象中机械零件用度·分·秒表示角度是齿轮螺旋角和莫氏锥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必要吗?
在我印象中机械零件用度·分·秒表示角度是齿轮螺旋角和莫氏锥度。

怎么没有必要,或者他就是你说的用的。楼主,可以换算的,其他方法,我不知道。

网友A:
将“度·分·秒”转换成“度”不就是一个道理?
建模环境的尺寸是自己看的。将建模角度精度提高满足“度·分·秒”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必要,或者他就是你说的用的。楼主,可以换算的,其他方法,我不知道。

难道你不觉得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度·分·秒”转换成“度”不就是一个道理?
建模环境的尺寸是自己看的。将建模角度精度提高满足“度· ...

以度数显示的时候在小数点后四位了,我只要精确到分就可以了,但是手工转换很麻烦,又不是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测量角度的时候怎么改呢?从纯度数换成分的形式呢?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开关的问题!学习了!那个角度旁边有个向下的箭头,点开是什么??

网友:
有对应参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