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售货机器人的大师请指点

楼主(2013-06-08):
小弟最近要做一售货机器人,用的是工业机械臂,臂长600mm,售卖饮料和食品。请大师指点!食品排列和夹具比较头疼。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93784208/QQ/WinTemp/RichOle/($YJ%60MY)(3]C_@JG%25TINH73.jpg

网友A:
饮料,你采用螺旋推进的办法,寿命比较好,价格便宜,袋装料假如包装规矩,挺括度好,也可以,太软的包装不行,

大型化的无人商店,最好是采用小鼻子X--Y 模式,带夹头,出货到跟料板,直接就送出窗口了,免得用皮带,

网友:
楼主是什么模式?是帮别人做还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
  商业模式不一定抄作业就有意义,商业是讲求商业效果的,商业效果是要有人做出吸引别人眼球的创意玩意才有效果。
     不知道楼上 说的“小鼻子”是哪里的,但感觉是普遍的模式,普遍的就是没有创意的,结构可以简单,但一定要有创意。
       楼主慢慢想,我只提供方向。
          实在不行,用投射的感觉也很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饮料,你采用螺旋推进的办法,寿命比较好,价格便宜,袋装料假如包装规矩,挺括度好,也可以,太软的包装不 ...

请教:您说的螺旋推进是:螺母固定,螺杆推进的方式吗?另外“小鼻子”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