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波形板,可以吗?

楼主(2013-06-08):
我们是金凤等离子切割机,切割波形(凹凸型)板材,用他切割时,只能走下坡路,不能向上走,也就是他具备自动向下走的功能,不能自动向上走,请问大家
我这机器可以调节吗??????

网友A:
楼主是说的花纹板吗?
以前公司用等离子下过花纹板的料,但是是花纹面朝下放的,所以并不影响切割。
如果花纹面朝上的话,有可能发生碰枪现象。

网友:
如果花纹面朝上的话,有可能发生碰枪现象。

楼主:
波浪形状的钢板,3个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的花纹板吗?
以前公司用等离子下过花纹板的料,但是是花纹面朝下放的,所以并不影响切割。
如果 ...

花纹板都不行吗??

网友A:
看楼主发的图,个人感觉等离子切割应该问题不大,不过需要试验一下,把切割速度调慢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发的图,个人感觉等离子切割应该问题不大,不过需要试验一下,把切割速度调慢一些试试。

试验结果是,切割枪头可以自动下降,不能自动上升,撞枪两次

网友B:
可以 再试试

网友C:
加装个自动升降调节器  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再试试

请问 还怎么试,已经撞枪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个自动升降调节器  百度一下

听说加装一个要100万左右,目前用的是手工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加装一个要100万左右,目前用的是手工切割

你那就只是等离子切割机啊  我还以为是不带自动调节的数控切割机呢   那你可以买个  网上收索一下数控切割机  我觉得这东西对于你这个产品 完全够用的 当然可能没咨询的大  先预加工下大概的尺寸  至少比手工割的好  价格也没你说的那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