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车削尺寸不稳——求解

楼主(2013-06-08):
卡盘压力0.8-0.9Mpa(以前也是同样的压力),程序、刀具都没有变化过 。
毛坯厚度3.5mm,A面是毛坯面,B面是车削加工过的粗基准面
卡盘端面跳动和径向跳动小于0.004
材料:20CrMnTi

以前的工艺流程是:
1、以B面为基准加工A面,车到3.4mm
2、以A面为基准加工B面,车到尺寸3.3mm
以前这样加工一直没有问题,测量1 2 3 4四个点的尺寸,厚度相差在0.002-0.01mm之间,现在按照同样的工艺路线车削3.3尺寸时不稳,测量 1 2 3 4四个点的尺寸,厚度相差0.02-0.04mm。

现在如果按照这样的工艺流程走
1、以A面为基准加工B面 ,车到3.4mm
2、以B面为基准加工A面 ,车到尺寸3.3mm
测量1 2 3 4四个点的尺寸,厚度相差也在0.002-0.01mm之间

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按照以前的工艺流程走,会导致3.3mm的尺寸不稳定

01

-----------------------------------------------------------------------------------------------------------------------------------
02

-----------------------------------------------------------------------------------------------------------------------------------

3

-----------------------------------------------------------------------------------------------------------------------------------

4卡爪修成如下图

附卡爪草图: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平行度不好吧 那可能问题在软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平行度不好吧 那可能问题在软爪上

平行度可以有0.08,这个没有问题,4个点厚度不一样,3.3尺寸容易超差

网友B:
液压卡盘不懂,如果是手动卡盘,那很有可能是操作工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卡盘不懂,如果是手动卡盘,那很有可能是操作工的问题了

可以排除人的因素,重点是卡盘的修整

网友C:
应该是夹具的问题!可能夹具有一些变形啦!用表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夹具的问题!可能夹具有一些变形啦!用表打一下!

夹具端面跳动和径向跳动在0.004左右

网友(点评):
爪子修的时候怎么修的?法兰?打表测端面有夹东西么?

网友(点评):
假一个圆柱体修到,零件外圆尺寸

网友D:
是什么材质的?有可能毛肧硬度等方面有稍微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材质的?有可能毛肧硬度等方面有稍微变化呢

材料20CrMnTi

网友:
操作问题

网友E:
    我看你这个件有螺孔   我觉得应该用卡盘夹工装    用加工过的B面整面贴附在工装上 用工装上的螺孔压紧工件   这样车出来的件应该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这个件有螺孔   我觉得应该用卡盘夹工装    用加工过的B面整面贴附在工装上 用工装上的螺孔压紧工 ...

以前的工艺是能够达到要求的…… 现在主要是找出为什么现在按照以前的工艺流程打不到要求了,还是在这里谢谢兄弟了!!!

网友F(2013-07-08):
有没有尝试过做夹具。配它的凹凸的。太薄了很容易变形或发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尝试过做夹具。配它的凹凸的。太薄了很容易变形或发震。

以前也是这种软爪装夹的,现在按照第二种工艺来加工可以保证尺寸!!!!

网友:
刀具和材料多有可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