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最大能铣出的平面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3-06-08):
有一件,长1540mm,宽630mm,焊后高度120mm。焊后铣平面,问,铣床最大能铣出的平面度能达到多少?
另,龙门铣是否精度不高(相对普通铣床)。
等大侠,赐教。

网友A:
不知道厚多少,如果粗加工就0.8左右,精加工0.5以下,面太大,试着减少加工面积,可以提高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厚多少,如果粗加工就0.8左右,精加工0.5以下,面太大,试着减少加工面积,可以提高平面度。

0.5?!??!?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网友:
太笼统了,机床精度肯定不会那么差的,可以看看国家标准的,好的公司基本都在这个基础上压缩30%的。

网友B:
要根据各种情况分析,材料,机床,刀具,进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各种情况分析,材料,机床,刀具,进给等等

材料Q345,设备为国内常见设备,刀具和进给等属于加工方面的问题,保证最大平面度后考虑最大可实现值。

网友C:
请问你们的货在找人做完后都检验平面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们的货在找人做完后都检验平面度吗

不一定,如果较为重要的件是需要检测的。

网友:
为何不用平面磨呢

网友:
要分析设备的新旧程度

网友:
平面度和机床有关系的部分主要是主轴相对于工作台的垂直度,一般来说影响不大,主要是夹紧变形,内应力变形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铣平面机床精度影响不大啊 ,我觉得20丝能保证的

网友(点评):
大哥,你真幽默。20丝,也好意思说。

网友(点评):
龙门铣确实没弄过不太懂,不过这种的厚度这么大了2边铣 平面度真会差很多?自身重量就很大力了,赐教学习下

网友:
在你问平面度之前先要确认下你有没有做去应力退火,如果这么大的工件焊接后没有去应力退火,那加工的再好也是浪费,到时候还是会变形的。再回答你平面度的问题。你这个工件不小,普通的铣床如果性能比较良好的,铣床是否技术也到家,装夹也没有问题(你这个工件挺厚的,装夹的影响基本不大)。应该最好的状况可以做到5-10条。如果给加工中心做会更好。其实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平面度那么铣床加工之后那去给大水磨精磨一下吧,没多少钱,平面度5条以内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原来以为你说要2个毫米啊~~

网友(点评):
看样子兄弟的命比我的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0.5?!??!?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不是开玩笑,精加工0.5以下是指平面度小于0.5,对于这类大平面加工最高能做多好是跟你机床性能和刀具有关。
龙门铣都用来大余量,大面积加工,所以一般导轨精度都只能算一般般,你这么大面,如果用大刀盘,效率是高,平面度相对较差,用小刀盘,平面度提高,效率极低。所以龙门铣加工大面,一般是减少大面加工,只提高装配面要求,这样可以保证5丝以内,如果整个大面要平,那不如铣完去磨。
所以大面加工保证0.5以下就是龙门铣的要求,0.1以内就安排上磨床,0.1到0.5,那是设计人员吃撑了。

网友:
0.5的平面度不是多大问题,关键是工艺系统要调整好,现在许多大型机床导轨不都是铣的吗?

网友(2013-08-23):
一般机床可保10道以内。

网友:
这个平面度应该是设计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