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用带Tin涂层和TiALN涂层,有多大区别,耐用度能提高多少?

楼主(2013-06-08):
各位师傅,加工不锈钢用带Tin涂层和TiALN涂层,有多大区别,耐用度能提高多少?以钻头和丝锥为例吧!

网友A:
丝锥干不锈钢的建议使用氧化处理的,润滑性好
钻头的话,还是选用不锈钢专用钻头,比较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干不锈钢的建议使用氧化处理的,润滑性好
钻头的话,还是选用不锈钢专用钻头,比较锋利

现在关键就是丝锥,钻头还好的,我用的NACHI,丝锥现在用的是TOSG的,用OSG的上去就断,我非常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点评):
不应该啊,通常我们去客户那边OSG一般是TOSG的几倍寿命,是不是买到假货?产品没问题的话还是找我们当地办事处的去看看。

网友(点评):
现在干不锈钢你们用切削丝锥还是挤压丝锥? 盲孔切削丝锥推荐EX-SUS-SFT CC-SUS-SFT 通孔切削丝锥推荐EX-SUS-POT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关键就是丝锥,钻头还好的,我用的NACHI,丝锥现在用的是TOSG的,用OSG的上去就断,我非常搞不懂为什 ...

我买的是从美国公司寄出来的导程是1.5P的,是专做不锈钢的。Product Number: 1405003408
Product Name: EXOTAP® NRT®
http://www.osgtool.com/product_detail.asp?id=1405003408
这个丝锥,你能给我个转速吗?或者你有客户用过这种的,或类似的,谢谢

网友:
涂层只是一方面,只要是刃口要锋利。一般刀具生产厂家都有专门针对不锈钢的产品,购买这种就可以解决

楼主:
涂层也有点关系的,我现在就想哪家是做多层 涂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层也有点关系的,我现在就想哪家是做多层 涂层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巴尔查斯的涂层,是全世界做涂层最好的,而且服务网点多,方便,质量那是更不用提了。能提供寿命很多,具体要看实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