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转向是怎样完成的

楼主(2013-06-08):
自行车转向是怎样完成的,求详细说明 。

网友:
类似于画齿轮渐开线一样,进行变向

楼主:
能再详细一下吗,我的毕业设计因为不能转向给打回来了,所以想要特别清楚地。

网友:
心有灵犀,今天还在想年轻时有一次脚踏车高速下坡的急拐弯,同事们刚好在车上看见,第二天跟我说:那时人、车与地面基本是50度角,我感觉时速不到25公里,最奇怪的是感觉脚踏车的龙头并没有平时拐弯的哪种左右偏摆拐弯的方式,而是感觉是像摩托车的哪种重心偏摆拐弯的方式。 这是为什么呢?  那种速度现在是不敢实验了,路上有一点沙子什么的,就直接侧滑出去,一身伤痕难免。

网友:
所有圆周运动都需要向心力,向心力的大小和圆周运动半径,角速度都有关系,平时转弯感觉不明显,是因为速度慢,所需向心力不大,稍微有点偏摆人还没有感觉。

网友A:
正常转弯就不说了,大家不妨看一看漂移转弯法

瞧这图,帅得跟做梦似的。。。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车子配件:

  1 前,后闸灵

  2 后胎抓地力小

  3 能够使用的变速器

  注意:最好是专业级速降山地车 当然,普通车也可以(如果不怕车子散)

  装备:专业手套、头盔、各种护件(如果不怕死,或老手可以不带)

  必会技术:定车、翘后轮、普通甩尾技术(就是拉后闸那种)。如果不会,就先练习这三项。

  教程:

  一:

  1 把车加速到大于25KM/H

  2 具弯角1米处降两个档

  3 入弯

  4 身体向前倾 点刹刹车(前) 打反把

  5 猛登车使后轮空转(车子虽然倾斜了,但身体直立)

  6 甩到玩道中央时再降一档 当然继续猛登车使后轮空转

  7 到出弯时加档 拉回倾斜的车

  8 完成

  注意:通过对车的倾斜度和登的速度控制车辆漂移

这里有个视频: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是抱死现象,后轮抱死,致使后轮承受侧向力的能力大降,出现摆尾。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牛人真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转弯就不说了,大家不妨看一看漂移转弯法

瞧这图,帅得跟做梦似的。。。

这飘逸怎么玩的啊 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找台车实测一下不就搞定了…

网友:
不要把轮子当做刚性的,就很容易理解了!不是点接触,而是线接触,甚至是面接触。

网友:
动力守恒原理,横向轴线旋转改变成垂直轴线旋转,是改变了力的方向性,违背了动力守恒原理,所以只要不超过其极限,所以不会歪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飘逸怎么玩的啊 有高手指点下吗

车辆调整的好,路面状况稳定,技术好。
  缺一不可。不然甩出去的概率大于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