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卡盘问题

楼主(2013-06-08):
数车气动卡盘装夹,跳动大。
怎样镗。跳动0。05

网友A:
你的卡抓是什么样子的啊!你可以先把夹紧力调小,在夹紧状态下要有一定的夹紧力,然后夹紧用内孔车刀车出零件外圆的尺寸,车好后再将夹紧力调大就可以加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卡抓是什么样子的啊!你可以先把夹紧力调小,在夹紧状态下要有一定的夹紧力,然后夹紧用内孔车刀车出零 ...

谢谢,非常感激指点。
明天试试。

网友:
夹同心圆镗卡爪,能镗到卡爪的极限精度。

网友:
北川气动卡盘,同心度0.002飘过。

网友:
液压卡盘就是好,夹实心圆柱批量保证2丝都没问题,卡盘不能太旧,爪子要夹东西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