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套加工,用普车加工效率慢了,用数控加工粗糙度不是很好

楼主(2013-06-08):
导向套加工方法,我用普车加工效率慢了,用数控加工粗糙度不是很好,材料45#钢,材料和加工费大约多少钱,含税。

网友:
油缸上的吧。数控加工的话,两头大概半小时左右。估计料和加工费差不多得80~100。

网友(点评):
油缸用45#,没见过

网友(点评):
油缸上的配件。

网友:
是无缝钢管吗。。

网友:
内槽光洁度有点难搞

网友:
我可以做。60

网友(点评):
请问下您可以保证粗糙度要求和形位公差要求吗?

网友A:
楼上扯淡,这是油缸上的液压件(导套),我们经常做。不过我们用的料是45#调质。
费用大概是:
料钱82元 + 调质40元 + 工时费35=157元
157+17%=184元

网友(点评):
你看专业吧~

网友(点评):
经常做还用实心料?

网友(点评):
实心料好找,不贵。空心45号要定,要多,太烦。

网友(点评):
你的工时费蛮便宜的。就是这东西都是批量的,一般都是用锻件居多,用圆钢料钱贵啊。

网友(点评):
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扯淡,这是油缸上的液压件(导套),我们经常做。不过我们用的料是45#调质。
费用大概是:
料钱82元  ...

你好  工时费35  感觉出不来   加工内孔太废刀了   您有好办法么  我发了个求助贴请看下   名称    数控刀切槽耐用度

网友(2013-08-19):
工时费用35元有点低了,调质费用有点高的。

网友:
楼上,看来重点要解决切槽问题呀,只“有自己动手才能真正问题,别人的意见经验只不过是参考,拓展一下思路

网友:
用陶瓷刀片转数1000转左右或者50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