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宏程序(B类)拜师帖

楼主(2013-06-08):
   初学宏程序,按照教材上的实例一字不差的输入床子内(法兰克jo-TD),试运行时报警提示“复合程序内指令非法”
所以不懂,一头雾水是不是需要修改其他参数啊 ?还是实例有问题?
实例:O1234;
T0101 M03 S600;
GOO X34. Z2.0;
  G73 U14. W0 R7;
G73 P10 Q20 U1 W0.05 F0.1;
N10 G00 X0.;
  G42 G01 Z0. F0.1;
#1=0;
WHILE [#1 LE 144] DO1;
  #2=14.*SIN[#1];
  #3=20.*COS[#1];
  G01 X[2.*#2] Z[#3-20.]F0.1;
#1=#1+0.5;
END 1;
  G01 Z-40.; X28.;
  W-10.;
N20 G40 X33.;
M03 S800;
G70 P10 Q20;
G00 X150. Z150.;
M5;
M30;

过几天会回来一台法兰克小排刀数控 加工环型零件,很简单就四个面  。先求教上面这个问题 ,下面这个问题等床子回来后再求教(有偿)

补充内容 (2013-6-10 09:26):
只是想知道目前的一台TD床子为什么运行不了 上面的宏程序实例 再一个想找个精通宏程序的师傅 拜师学习一下(有偿) 目前这一台是打样用的做个圆弧什么的   后面的床子都需要连环切削(有自动送料装置) 产品用量很大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
不懂,正在学习中

网友: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只是想知道目前的一台TD床子为什么运行不了 上面的宏程序实例 再一个想找个精通宏程序的师傅 拜师学习一下(有偿) 目前这一台是打样用的 后面的床子都需要连环切削 用量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980TD不支持B类宏程序的......980TDa TDb的支持...218 983 988都支持...

网友(点评):
是FANUC系统(oi-mate-td)的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980TD不支持B类宏程序的......980TDa TDb的支持...218 983 988都支持...

哦.....那就是系统提示的报警信息...循环内不能使用变量

网友(点评):
那该怎么办呢? 用IF能代替G7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