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链条张紧的问题

楼主(2013-06-08):
我们单位一台设备采用链条传动,由于设计的问题,两个链轮的中心距离较长。
链条去掉一节就短了,加上一节张紧力就不够,链条会碰到,我们一直从外向内张紧,
而且,链条经常跳动。
我再想,能不能从内向外张紧。这样链条就好安装了。

网友A:
从内到外,会减少啮合齿数,降低传动能力,只要保证足够大的包角就可以,看传动比,和中心距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下,在上链条下面,装一导条拖住上面的链条,从内向外张紧,通常是可行的,呵呵O(∩_∩)O~

网友:
应该有一个链轮相对中心距离可以调节呀

网友(点评):
当然采用链轮张紧器的方案也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错位双向内张紧。就是左右了两端靠近链轮的部分分布两个张紧轮。对角分布,比如左上右下。这样使上下链条之间形成近平行传动,防止碰撞。

网友:
中心距长完全可以从内向外张紧。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么回事。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内到外,会减少啮合齿数,降低传动能力,只要保证足够大的包角就可以,看传动比,和中心距了

对于中心距很长的链传动,应当设计链条托,消除重力带来的下垂,如果是输送用,一边的链轮要设计成可以调节中心距的机构。

网友:
向外张紧会影响负载能力!
用塑料设计一个拖链板,加上一个转矩,使其自张紧。
如果搞不清楚,到修摩托车的地方,看一下小链机的正时链条张紧装置即可。

楼主(2013-07-22):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完全可以,如果由此造成包角过小,也可以多加2个压轮,增大包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