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y网格划分时很占内存么?

楼主(2013-06-08):
ansysy网格划分时很占内存么? 一个装配体怎么才划分到一小半就不走了,最后英文显示内存不足?可能么?用的自动网格划分,这个自动划分时网格粗糙度电脑是怎么定的呢?(默认设置) 谢谢各位!

网友:
网格划分很占很多内存。
自动划分网格大小,程序有套复杂的计算方式。

网友:
总的来说,simulation的网格划分速度比ansys要快。这跟系统算法有关。同时跟你的模型也有关。在模型处理能力方面,因为simulation和sw的借口完全统一,所以效果好一些。ansys一般人用的时候都是其他三维软件建模然后导进来,无形中增加计算难度。对于直接在ansys上制作的模型,划分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不过,ansys的模型建造能力的确那啥。

网友(2014-07-30):
ansys本来就非常占内存的

网友(2015-03-26):
划分网格看似很简单,其实是通过很复杂的计算得出来的,所以占内存是必须的。

网友(2017-07-11):
楼主软件名称都拼错了,网格划分也不要盲目的划分,当然选个网格划分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7-08-14):
从外部建模软件导进的模型,用ansys划分网格,模型复杂,网格细化时任务量很大

网友:
8个字,经验到手。

网友(2018-01-02):
网格划分的越细,占用内存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