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A的材料,直径18的孔,车削粗糙度能达到1.6吗

楼主(2013-06-09):
42CrMoA的材料,直径18的孔,车削粗糙度能达到1.6吗,长度在20。0 q6 r' w  V' P% S% U

网友:
能的,只要您选择好刀具和加工参数

网友:
应该可以,有家活塞厂HT250材料,密封槽两测都能做到0.5粗糙度,就是一个刀具的选型和加工方式问题

网友:
楼主看到这些回答欣慰了吧~

楼主:
对了材料的热处理硬度在HRC29到31左右,抗拉强度为1067MPa。但是我们做出来粗糙度是这个样http://ci.baidu.com/eCtmJSmryu

网友:
1.6没问题的。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不能用教科书上的老眼光看问题了。

网友:
呵呵,我们这边也是42CrMo材质,粗糙度直接车到1.6还是比较少的,研磨一下可以达到1.6以上,一般达不到0.8。也就是说车到1.6很难,研磨到0.8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