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工件怎么做

楼主(2013-06-09):
请问高手这个工件我怎样制作,又快又好(最好细致到先加工什么再加工那个面)。

网友:
呵呵呵,作业题目么。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学生,怎么不做作业

网友:
这图看着很不舒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网友:
凹凸块组合线切割,但是钼丝直径一般0.18,达不到配合要求。再想其他办法。

网友:
正常外面的做法就是线切割,不会去搞个7、8个工序用到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但是学校里的作业题目就不一样了,呵呵呵,你就要按照7、8道工序(还要工步的)的编写。二二二。。。

网友:
这个活应该是中级工以上水平

网友:
钳工技师的考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