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圆锥齿轮如何造型?

楼主(2013-06-09):
SW新兵,请教各位高人螺旋圆锥齿轮如何造型?
谢谢!

网友:
gear
,,,,,,,,,,,,速度好快

网友:
GearTeq(齿轮组生成器)V 2013[1].21.0.426绿色汉化版V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网搜搜!

网友B:
关于圆弧锥齿轮的绘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圆弧锥齿轮的形成原理,要进行渐开线齿轮各项参数的计算,根据齿轮参数选取形成圆弧齿的刀盘直径。(请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

楼主(2014-07-31):
引用 网友B:
关于圆弧锥齿轮的绘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圆弧锥齿轮的形成原理,要进行渐开线齿轮各项参数 ...

我问的是实体造型,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实体造型,亲!

没有错,讲的就是造型。在造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计算,同时还必须知道螺旋伞齿轮的成型原理,这螺旋伞齿轮的成型原理和计算的根据就是“机械设计手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