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学习当中遇到点问题,求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2013-06-09):
为什么会出现

网友:
pro/e设计,不用拉伸用旋转。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凭感觉是无意选上了关联线,应该把不需要的线屏蔽。

网友:
你选择的边线有问题

网友:
是proe的模具设计模块吗,开模时是否用的裙边的方法得出的分型面??如果看着碍眼,把曲面隐藏就行了。。

网友:
好像做分型面会带出的,

网友:
自己看看草绘有没问题

网友:
选多线了?

网友(2013-08-22):
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