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回转刀架问题!

楼主(2013-06-09):
(图片)

网友A:
对刀用T0404,四方刀架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旋转,(也有可能会两个方向旋转的,但我没有见过,一般的四方刀架只能顺时针旋转)而圆盘式刀架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 你说的圆盘式刀架 是回转式是刀塔吧! 我的是广数GSK980系统,是四方刀架, 请教下:四方刀架应有基准零刀位吧! 所谓换刀都是换到这个基准零刀位吧! 那广数GSK980系统 基准零刀位在哪个方向呀!

网友(点评):
我的是广数GSK980系统,是四方刀架, 输入T0101(对的是外圆刀), 后 外圆刀转到 刀架左边的刀位! 那我输入 T0404 (镗孔刀) 也应该转到刀架左边的这个刀位吧! 那镗孔刀还怎么切削呀!

网友:
在空位 调一次刀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方法1:系统位置页面有显示当前刀位号。方法2:操作面板有刀位指示。多熟悉熟悉系统怎么操作!刀位号都不知道还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不知道! 所以才问! 你不要那么显摆! 你不也是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用T0404,四方刀架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旋转,(也有可能会两个方向旋转的,但我没有见过,一般的四方刀架只 ...

我的是广数GSK980系统,是四方刀架, 输入T0101(对的是外圆刀), 后 外圆刀转到 刀架左边的刀位! 那我输入 T0404 (镗孔刀) 也应该转到刀架左边的这个刀位吧! 那镗孔刀还怎么切削呀!  发表于 36 秒前
我图我在  多谢指教! 你说的圆盘式刀架 是回转式是刀塔吧! 我的是广数GSK980系统,是四方刀架, 请教下:四方刀架应有基准零刀位吧! 所谓换刀都是换到这个基准零刀位吧! 那广数GSK980系统 基准零刀位在哪个方向呀!  发表于 10 分钟前

网友:
用T0404。记得当初使用的华中数控系统,编程时刀的位置安装改变,调用时出现过掉错刀的问题,你用T0404没有问题,华中系统旋转方向是逆时针的。

楼主:
四方刀架应有基准零刀位吧!  那广数GSK980系统 基准零刀位在哪个方向刀位呀!

网友(点评):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较真,系统显示在几刀位就是几刀位,你应该学习的是工艺分析+编程

网友:
T0101  刀具只能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这样的话是用T0101,广数系统用过,你可以看一下显示屏上调用的刀位号或者你输入的刀位号就是镗刀的刀位号。

网友:
这么明显的问题还有争论?不管你是装的什么刀,以离主轴最近的的刀号为准。很明显 。你这装的内孔刀虽然是在4号刀位上,但是在对刀或编程时只能是1号刀。还有。4刀位的只能一个方向转动,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
四刀位还会有零点刀位??他的刀位是靠输入信号的二进制编码转换的吧

网友:
把你的1234标在四个角上就对了,每个刀位可以竖着排刀车外圆也可横着排车内孔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你的点评!容易理解! 多谢!

网友:
T404  前面的4是刀位号,后面的4是刀补号,也可以是T402,T4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刀用T0404,四方刀架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旋转,(也有可能会两个方向旋转的,但我没有见过,一般的四方刀架只 ...

哥们·是一号刀位!!!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问的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