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毫米宽2米长的直线导轨一根,双滑块

楼主(2013-06-09):
型号,BRH30B,是四列滚珠系统,成色其实还好,就是没上油江南最近潮湿,有点锈,这个500元一根,双滑块,其中一个滑块塑壳有坏,需要修理了。

网友A:
敢问大侠,这个打算用在什么上。

网友B:
太长,滑块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大侠,这个打算用在什么上。

大 大侠开板叫卖,
哥们有用得上的就买去用。
BRH30B    精度等级H,即高级精度。
如果导轨没磨损,除锈可用,500挺滑算...
不过看滑块,视乎不太可观!!

网友:
你要是再长些,我们就用的上,我们用的是brs的,低组装,三米多长,您这个是高组装的,长度不够,遗憾~

网友(点评):
抱歉,您的导轨要是再长点还可以用的上,表述有误~见谅~

网友:
那是滑块的密封垫,如果坏了的话就要更换了,要不然密封性没有那么好,不能起到防尘的效果,长期性运行的话容易导致异常磨损,缩短使用寿命的!还有是生锈的话会影响其运行的,这个天气要注意防锈哦!

网友:
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滑块太少

我还有一对1440毫米的THK四列滚珠导轨,是2根四滑块的,你要不要呢,1200元要卖,精度很好,因为是X轴的,是一台日本沙迪克镜面火花机上的X轴线轨,X轴实在Y轴平台上面的,离接水盘距离远,所以成色很好,没有磨损。同一台机的Y轴导轨就有进水问题,不过日本造的导轨钢材很好,锈蚀也不明显,那个Y轴导轨被一个客户买走了,它就图便宜,其实论性价比我的X轴导轨要高得多,这个火花机配的是THK C2精度2505与2506的的滚珠丝杠

网友(点评):
我要便宜的做机械手的导轨,贵的好的没必要啊。 机床上的要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