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的特性推论可以帮你解决系列问题。

楼主(2013-06-09):
呵呵,最近说到了基础。也有人发了一个简单的题。于是有了这个念头。其实,有些基础的东西可以一方治百病,只是看你能不能想起来用了。

原帖地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0&extra=page%3D1

这类题其实都可以用一个推论来解决。原自圆形的特征。

圆,当一个圆沿某一平面做纯滚动时,其圆心走过的距离恒等于其自身转过的弧长。

证明:如图

假定一个圆转动一个足够小的角a,那么其滚过的痕迹为一线段(因为足够小)。

则有:弧AB长等于线段AB长。 根据几何关系,OA垂直于线段AB,OB垂直于线段AB,OA=OB,于是有OO线段长=AB线段长。

因此得到推论结果:圆,当一个圆沿某一平面做纯滚动时,其圆心走过的距离恒等于其自身转过的弧长。

而这一结果会使得上面提到的一系列题目得到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因为你可以不用去管它什么形状,你所需要的只是计算出圆心走过的距离。然后根据这一推论得出结果。

实例1: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0&extra=page%3D1

       解答:
                                                                                       (别管里面的标注)
   圆心走过的距离为:(中心圆半径+小圆半径)*2*pi=m*(Z1+Z2)*pi  ——(1)
           则小圆围绕中心圆转一圈走过的弧长为: m*(Z1+Z2)*pi
           则小圆转过的圈数为: n=m*(Z1+Z2)*pi/( m*Z2*pi)=(Z1+Z2)/Z2
           带入数据得到: n=3

实例2:

           这样一个图形中,小圆转过的圈数。
           同样。按上面的步骤:圆心走过的距离:6*b
           小圆对应的弧长:6*b
           转过的圈数:6*b/(a*pi)
           b怎么得到。有c有a,不要告诉我你算不出b来。哈哈。相似三角形啊。

同理,你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出例如像实例2种圆在外面滚的结果。还有很多结构复杂,不好判断的图形。

请注意:齿轮转动的本质是分度圆的纯滚动。因此这个方法对于所有行星轮问题同样有效。

说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网友(点评):
这……足够小得需要微积分啊,否则证明没说服力

网友:
看到这个,我想起了摆线齿轮

网友:
顶一下,非常实用

网友(点评):
顾老师好。

网友(点评):
哈哈,最近太忙,端午节终于可以休息了

网友(点评):
是啊。前几天有些求加工的帖,也没看到您出来。甚是想念。

网友(点评):
现在加工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最近一直在测试枪钻机,

网友:
大侠的见解一直都很透彻,通俗易懂,比那些教授讲的都好哇!

网友:
看到这个,想到用根不计厚度的绳子绕在圆周上,绳子头固定住,让圆滚动起来,绳子就会放出来。绳子的长度就是圆滚过的弧长也是圆心走过的距离

网友:
大侠,你这要点水平才能用好,我等“拿来主义”还是不得其要旨啊!惭愧~拜服!

网友:
一般复杂问题往往需要这些小的知识点架构起来,启发了

网友:
楼主,这个原理是不是在摆线针减速机内常用。。。

网友(2015-04-27):
往往越是简单的方法越能发人深省,受教了楼主

网友(2015-06-15):
如果理解了理论力学中瞬心的概念,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

网友:
大侠高见啊,佩服

网友:
例一证明有问题,给出以下证明:
   首先按照楼主的结论圆,当一个圆沿某一平面做纯滚动时,其圆心走过的距离恒等于其自身转过的弧长。
那么,da=db。现反证,小圆转过一个非常小的角度dθ(弧度制),那么r1(小圆圆心绕大圆圆心公转半径)×dθ=da, r2(小圆跟大圆的接触点与大圆圆心的距离)×dθ=db,,假设da=db正确,所以r1×dθ=r2×dθ,得出r1=r2,但是r1=r2+r(小圆半径),故假设不正确。

网友(点评):
你自己的假设就有问题,自传角等于公转角吗?你错误的假设前提如何反正一个命题的不正确。弧长等于圆心轨迹长不是我证明的,数学界早有定论,你想反驳大可以找你导师理论理论。

网友(点评):
大哥,我使用这个数学公式来证明你的推到有问题,不是说这个公式是错误的,自转角这个是我疏忽了,但是,只要是小是做圆纯滚动,他饶大圆一圈走的路径肯定是大圆的周长,怎么是他圆心走的路径呢?这你这么解释?

网友(点评):
自转就是围绕圆心转,对于自转来说圆心就是固定不动的,一个圆是否自转了一周,我们是不是用圆上的某一点相对圆心转过的角度来判断的?对于例1来说,圆上某一点移动的路径就是大圆的周长,你说是不是?

网友(点评):
不想跟你废话了,自己去找这个数学推论去。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一个车跑了100公里,轮子转几圈?你车跑得路程就是圆心的运动距离,几圈就是弧长。没别的,你数学没玩对,后面的就都是错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没错,但这发生在水平面上,所以例2可以这么用,但圆不同,圆有圆的特殊性,你并没有证明这个定理在走圆也适用,不是么?

网友(点评):
好象是不对,沿平面走是对的,沿曲面走不对

网友:
圆公转一角度时,小圆滚过的距离是不是AB段?小圆圆心移动的距离是不是CD段?AB=CD?别抓着所谓的定理不放,那都是有条件作为前提的,

圆,当一个圆沿某一平面做纯滚动时,其圆心走过的距离恒等于其自身转过的弧长。

你自己也写了,是沿某一平面,何为平面?小圆是沿平面滚动的吗?你自己都红色的标出这句话了,我估计你现在还没搞清楚平面跟面的定义吧!定理本生没错,错的是你用错地方了,忽略了使用条件。

网友(点评):
哈哈,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于是就只会说别人如何如何用错了。另外,自己去看看命题去,命题中有说CD=AB吗?小圆从C转到D,其自身旋转的弧长是AB?你自己理解错了吧。前面说过了,反正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前提

网友(点评):
还有那个共转角的积分,俺说实话,你这数学连个半瓶油的水平都不是。小圆公转和自转的角是同一个?你拿公转角算自转弧长叫符合数学公式?扯淡呢吧。

网友(点评):
最后,自己再去读读你自己标的红字!原命题说的是啥?圆心形成等于自转弧长,不是平面上的弧长!!搞清楚来再出来说话。我现在不仅对你的数学表示质疑,甚至觉得你应该重新学习下中文

网友(点评):
算了算了,我只是和你讨论下问题,你有认真想吗?还是有人一说你有问题你就不开心,拼了命的反驳?就这样吧,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好了,各自保持己见!

网友(点评):
从讨论之初俺就告诉你你哪儿错了。你自己在牛角尖内意识不到而已。

网友:
我感觉你一直没有理解我表达的问题,或许是我的表达有问题,这些咱都不去讨论了,也不讨论数学问题,只看图。
首先初始时刻如下左边图所示,经一段时间,小圆绕大圆公转了θ角,小圆自转了α角,如下右图(就像你说的,θ不等于α,一开始是我疏忽了,我在此澄清,θ不等于α,自转角不等于公转角),这没有问题吧?
那么小圆的自转弧长就是DB段,圆心走过的弧长是O1O2段,按你的意思就是DB段等于O1O2段,自转的弧长等于圆心走过的路径对吧?
因为小圆在大圆上做的是纯滚动,所以弧AB=弧DB,这有没有问题?如果有请你证明出这两段弧长不等。如果没有问题,
那么弧AB=弧DB,又弧O1O2=弧DB,所以弧O1O2=弧AB,但是很明显弧O1O2不等于弧AB,所以在例一这种情况下,自转弧长并不等于圆心走过的路径。
这样推理有没有问题?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指出来哪错了,并给出证明。

网友(点评):
从一开始就说过了,AB不等于BD。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你这是想当然了。对于外圆滚动,BD=AB+公转角度影响形成自转弧度。你还是没有认真看原帖。我里面有两个链接到另外的两个几何讨论。很明显说得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另外,捎带一说,所谓平面和弧面,既然你知道积分和微分,就也应该知道弧面是无数个微元平面的集合。呵呵,所以这个数学推论没有问题。记住,不要想当然,感性经验会让你误入歧途。

网友(点评):
再不理解就想一个问题,你站在地上,脚不动,身体往前倾。你的脚虽然相对地球没有位移,但是相对你头呢?原题中滚圆圆心就是你的头,圆周上的滚动点就是你的脚。虽然你大圆上的位移是AB长,但是别忘了你的头也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