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没有螺纹装饰线?

楼主(2013-06-09):
SW没有螺纹装饰线?
以前生成的【异型孔向导】自动添加螺纹装饰线,不知道 我删了哪个文件 ,现在就没有螺纹装饰线了?
怎么办?怎么恢复?

楼主:
装饰螺纹都勾选 上了。还是没有啊~!

网友A:
把上色的螺纹装饰线勾下,应该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色的螺纹装饰线勾下,应该能看到

谢谢了,螺纹线能显示了~~~~~~~~!

网友(点评):
同时学习,致敬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螺纹线能显示了~~~~~~~~!

怎么每次新建立的文件都 要重新勾选………………………………………………………………
??

网友(点评):
请编辑模板并保存。

网友B:
楼主出来的图形怪异吗?
我上次的好难看!

网友C:
其实,这东西在模型上没什么用。作用是在工程图上。所以在工程图模板中把改勾选的选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出来的图形怪异吗?
我上次的好难看!

这起生成的螺纹孔怎么还不一样大呢?

网友D:
选项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项里面设置

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东西在模型上没什么用。作用是在工程图上。所以在工程图模板中把改勾选的选出来就行了。

下次我试试看看结果如何!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