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钢变形记,请教

楼主(2013-06-09):
如图示:一方钢(平常用的A3钢)尺寸是a*b*L,水平放置两边固定,中间悬空;
问:1、在不给扁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间变形量X的值与a、b、L之间的关系,和材料又有什么关系?
       2、如果是圆棒料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材料力学里面最基本的例题了,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力学里面最基本的例题了,去看看吧。

良好指路人

楼主:
嗯,回家去找找看

网友:
简支梁问题。不过需要选对公式。呵呵。

网友B:
典型简支梁挠度计算,中间集中受力 ,
一般屈服强度越大弯矩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简支梁挠度计算,中间集中受力 ,
一般屈服强度越大弯矩越小

跟材料有关

网友(2013-07-15):
以前学过,都忘了

网友:
记性差几乎每年都看一遍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现在是一直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