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可以抓住多少牛米的力?

楼主(2013-06-09):
假设一台旋转中的电机,人手抓住旋转中的主轴,最大可以抓住多少牛米的力?

网友:
一般人10NM以内

网友(点评):
大侠神力

网友(点评):
俺说的是“以内”哈。。。

网友:
危险动作且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如果是用长的扳手拧紧螺栓  好像可以到240N.M  高点的能接近300   电机可不要那么弄了  危险   楼主要测量扭矩吗?

网友(点评):
没有,只是问问而已

网友(点评):
还好 或者好像人机工程的书上面有介绍人的一些参数的

网友:
根据手册中记录。成年男性手掌平均握压力为400N,最大500N,女性为300N。手指捏压力为100N。以上为东方人体型数据。

网友:
如果按摩擦系数0.5计算,也就是最大250N的摩擦力,再乘电机轴半径(40mm?)250*0.04=10Nm。最大了。

网友:
你看看扭矩扳手最大多大的扭矩  大概就知道了。

网友:
想试的话  建议去握电动扳手   一点一点往上加扭矩   这样比较安全   握住了就打滑了

网友(2024-03-30):
大佬最后咋样了?大概多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