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红色标记的两个孔同心度要求0.01,需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3-06-09):
如图。红色标记的两个孔同心度要求0.01,需怎么加工出来。。。
跪求高手!!!

网友:
额。。。你想怎么检测。

网友A:
把大孔的公差标出来,否则没有意义。

说一下两个8毫米孔的加工,深孔钻一次装夹打出,尺寸小1到2丝,
再用钢珠直接压出,或者研磨到位,保证尺寸。
接着以两个8毫米的孔定位,但定位柱子尺寸为8mm小5缪,柱子要两头到位,中间大部分要做小,是“工”型柱。
以柱子定位工装打表打直,加工大孔。

以上加工检测对于几个大孔的公差是有要求的,如果大孔公差小于1丝,以上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大孔的公差标出来,否则没有意义。

说一下两个8毫米孔的加工,深孔钻一次装夹打出,尺寸小1到2丝,

你磨的出来吗?孔只有8的,公差还是0.005,如果只是平面这么小的公差还好做,磨不了,他工件估计还是个长方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磨的出来吗?孔只有8的,公差还是0.005,如果只是平面这么小的公差还好做,磨不了,他工件估计还是个长 ...

啊,磨不出来啊,要不把楼主煮了?哈哈哈。

网友:
油路块,液压阀孔,用成型刀做,大孔处应是螺纹,6级精度,同心度不需要这么高吧

网友:
阀块,要研磨了

网友:
应该是液压阀阀体零件,按一般阀孔,两孔的同心度应该没这么高的,阀孔台阶孔可用复合成形刀干出,
至于两孔的同心度,我想应该取决于分度回转台的精度,

楼主:
碰到高手了。8的孔是磨出来的。也猜对了是阀体的零件。 我再上个图大家看看估计就明白了

楼主:
之前做了几个精度没有到位。老是会漏油 很纠结!!! 求社区里的高手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