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个关于电磁阀的问题,请大家帮下忙

楼主(2013-06-09):
一般通径到多少之后(或者说流量)就不能单纯只用一个电磁阀来做换向阀,必须用到电液换向阀啊?

楼主:
有没有人帮一下忙啊???

网友:
书上是这么说的大于100L/MIN就要用电液阀,但是,普通的03通径的电磁阀可以达到120L/min

网友:
你看一下流量曲线图

网友:
按课本上的说法:因电磁吸力有限,电磁换向阀的最大流通量小于100L/min

网友:
DG16通径以上的电磁阀一般都要求带有不同功能的DG06通径的电磁阀来进行工作

网友:
通径大于16的一般就得用电液阀了

网友:
共同学习一哈  一般一只油缸的流量大于100L/min就好像用的是电液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