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结构强度校核

楼主(2013-06-09):
探讨机器人结构强度校核问题?谁会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一个机器人的定位精度为+—0.08,那么各个臂的变形之和要小于0.08吗?  我用ansys分析了安川的一个机器人(定位精度+—0.06),其大臂变形为0.2,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了解啊  忘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我的QQ602957407,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机器人的定位精度为+—0.08,那么各个臂的变形之和要小于0.08吗?  我用ansys分析了安川的一个机器 ...

ansys分析出来的是综合的变形量,+-0.08应该是某一方向的,而且即使变形量之和小于+-0.08,那么电机和减速器也都有误差的,也要记入,需要高人解释。

网友(2013-07-19):
引用 楼主:
ansys分析出来的是综合的变形量,+-0.08应该是某一方向的,而且即使变形量之和小于+-0.08,那么电机和减速 ...

谢谢,你好,一般来说机器人结构的刚度比强度更为重要,所谓刚度是不是指结构变形啊?  加入一个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为+-0.08mm,那么该机器人的刚度应该怎么控制啊,都说应该是机器人结构轻刚度大,这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其刚度变形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啊?-----本人菜鸟,问的不对之处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2014-02-11):
同问啊!"如果一个机器人的定位精度为+—0.08,那么各个臂的变形之和要小于0.08吗?  我用ansys分析了安川的一个机器人(定位精度+—0.06),其大臂变形为0.2,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了解啊  忘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刚度,在工业机器人设计中,刚度对强度更重要

网友:
咱机械论坛应该有高手知道!

网友:
特地赶来学习啊

网友(2015-06-30):
根据负载求解啊,强度一般都没有问题,主要是看刚度数据,根据deform变形数据分析,变形量大于设计精度,那定位精度就会产生问题,

网友(2016-08-02):
考虑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网友(2016-09-11):
首先机器人都说重复定位精度,不是绝对精度,负载很重,变型误差超过重复定位精度,但通过示教可以避免这个误差。

网友:
我感觉混淆了绝对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吧
重复定位精度是说相同负载下,多次达到同样位置时,位置度的偏差。
如果用ansys分析出的变形影响的是绝对定位精度,
意思就是说,该安川机器人达到指定位置点的位置度始终差0.5mm(数值是举例的,我也不知道是多少。该数值与机械刚度,传动精度,控制精度有关,当然包含的了刚度变形引起的误差),但是你无论操作几次,每次到达的位置点之间位置度差异不超过0.08

网友:
越听越觉得好难!有没有大神级人物指点一下设备精度和刚度和传动的关系?除了电机外的控制我们怎么办才能保证一个合适的刚度实现相应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