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钣金零件加力缝内生锈如何处理

楼主(2013-06-09):
最近客户反馈一个问题,就是钣金门板的加力和门板焊接处有锈斑出现。
后来立刻安排了售后去客户现场处理干净,问题暂时得以解决。
经了解,出厂检验的时候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随后调查了生产工艺过程,发现都是按照流程制作,烘干等各工序严格按照工艺参数进行。
当时售后出去时,交待他注意看锈斑擦掉后的颜色和原来颜色区别,证实和原颜色一致后,说明锈斑是门板生产好后才形成的。随即调阅项目的生产日期,大约是4月底的时候生产,当时回南天,空气湿度异常大,零件又摆放在一楼,所以及有可能是凝露水流到了那条缝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水气蒸发的时候带着锈一起出来形成锈斑。

这条加力又不能改成拆活结构,因为拆活的就没有加力的效果了,焊接势必导致加力和门板接触的面无法进行表面处理,也有试过补腻子将缝填满,但是经过高温处理后腻子会开裂,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A:
明明白白讲工艺不完善,酸洗之后再喷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白白讲工艺不完善,酸洗之后再喷涂

酸洗的流程有的,前处理的流程如下:脱脂-水洗-酸洗-水洗-中和-表调-磷化-水洗-烘干-补腻-打磨-吹净-喷涂

网友:
缝隙内的异液很难处理,
克服方式一烘二堵,
要加强缝隙局部的烘干条件,否则问题再发是不可避免。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导,常规烘有2遍;堵暂时还没有好办法,想太多车间师傅觉得多了个事,咱也考虑考虑师傅辛苦,在找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点评):
温度不够、时间不足,烘几次也不能彻底解决残液的问题。

网友(点评):
烘干为190摄氏度,20分钟。其实已经喷好,就是后期有凝露水进到那缝里,就往外吐锈了。

网友(点评):
建议可以考虑在现有制程里 磷化-水洗(+钝化或防锈剂)-烘干;或加烘干后多久时间内需完成-补腻;或暂存储场所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