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模型质量问题~

楼主(2013-06-09):
建好模型后如何才能知道模型重量?比如是铜或者铁的重量

网友:
设置零件材料(密度),在评估中有个质量属性可以查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模型建立完成之后,选中评估—质量属性—弹出质量特性窗口—选中“选项”—弹出质量/剖面属性选项—使用自定义设定—相关尺寸的单位设定—填上材料的密度——点击确定即可计算出该实体的重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繁琐。因为涉及的建模问题。
设定材质,通过评估或者文件属性都可以得知所画零件的质量。但……
前提是你的建模是正确。不良的建模习惯会导致出现模型重复,继而增加质量显示。这种问题在新手做焊件时出现的最多。请注意在使用镜像、阵列等操作时是否选择这合并几何体。在没有选在合并几何体的时候,请注意其镜像或者阵列部分是否和原始零件有重叠部分。注意这些问题能帮助你精确你的测量结果。

网友:
5楼分析的很透彻。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