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仪的疑问,钻牛角尖。

楼主(2013-06-09):
   屌丝一名,发帖不多。回帖也不多,都在默默的向社区的大神学习
   最近在学习机床装配,多次用到水平仪,调水平。
   我就在想水平仪是怎么做成的?又是以什么为基准?我们可否一直钻牛角尖下去。。。
   也许我们用过的很多一起,我们都是知道怎么用,却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又是以什么为基准做成我们的仪器?
   欢迎社区的大神普及下知识,及补充还有什么仪器我们能深入探究。比如我们量具的基准又是什么?
或是说说我们的量距的发展史。

网友:
水平仪原理就是水平面,当水到杯子里时,无论杯子怎么放,水由于重力作用始终保持水平,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点受到的压力是相同的。
水平仪就是在密封棒子里到水,只留下一个气泡的空间,其它都倒满了水,然后你会发现棒子水平时,气泡在中间,等等。

网友:
重力,水往低处走

网友:
相关的资料网上都能搜索到,自己去查看吧。

网友:
水平仪是显示和重力垂直的方向,即水平方向,原理就是物体在近地表面受重力作用

网友:
钻得好!

不仅要钻水平仪的原理,还要钻:为什么机床要调水平?再钻:如果机床水平差1度,对加工精度,寿命等的影响数据,把它们都算出来。

会钻才会进步!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鼓励,我的问题描述得不是很严密。

网友(点评):
气泡式水平仪不是用 ° 在表示精度,一般一格是4.1253秒的偏差量,即0.02mm/M。

网友A:
理解楼主的意思。
   不论是不是平面,将水平仪反转就是能确定是不是精确,是不是不够“水平”。
       其他的 估计就不用说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有什么方法能校水平仪,看来这个方法行

网友B:
进口的精度较高,国产的高精度的质量太差

网友(点评):
若都是一格0.02mm/M,怎么去判定水平仪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的精度较高,国产的高精度的质量太差

说得是,我们上次实习用的都是日本的。一个小小的水平都要进口。

网友(点评):
你连怎么判定水平仪的好坏都不清楚,有说错吗?

网友(点评):
找个轿平整的面,正反放一下,看气泡位置是否一致,不一致需矫正

网友(点评):
对,因为我也是刚刚接触。就只是会水平的读数,好坏真的判定不出

网友:
量具是靠一级一级的溯源来保证精度的,最高等级的长度基准以前是国际米原器,1983年10月,联合国度量组织在巴黎举行会议,规定了新的“米”的定义,即把光在真空中299792458 分之一秒所走的距离定为一个标准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口的精度较高,国产的高精度的质量太差

找个轿平整的面,正反放一下,看气泡位置是否一致,不一致需矫正

网友(点评):
这只是粗略的校准动作。用轿平整的面之变异数还很多,问题出在“面”上。 在水平仪上都有标明刻度的精度,这种方式仍然不能判定水平仪的优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解楼主的意思。
   不论是不是平面,将水平仪反转就是能确定是不是精确,是不是不够“水平”。
        ...

不论是不是平面,将水平仪反转就是能确定是不是精确,是什么意思啊?请版主讲一下,我不大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不是平面,将水平仪反转就是能确定是不是精确,是什么意思啊?请版主讲一下,我不大明白。谢谢

不好意思,应该是   :“
      不论 放置面是不是足够水平,将水平仪反转后还能达到复位状态,就是能确定水平仪是不是够精确。”

网友(点评):
较水平时,水平尺必须来回掉头测量数次,才能达到较高精度。

网友:
判定气泡式水平仪的好坏是以气泡的敏感度为依据,即液体与玻璃管的附着力大小,越小者越优。

网友: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水平基准怎么定下来的我不了解。但是世界上标准的1kg质量原器是放在法国密封保存好的

网友:
有研究的……………………

网友:
机器的水平好,机械的受力平衡以及磨损小。水平仪应该还是德国的质量比较好。水平仪的使用,要注意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温度!每次使用水平仪前,应该检测下,水平仪的偏差(可以校正),方法很简单,在同一个位置上,做180度掉头,再测量一次!1/2两次的差值就是0位置。

网友:
精密的水平仪,变化和误差都很小,除了机械加工的精度高,最重要的就是所使用的材料和时效处理。另外水平泡里面装的也不是水。

网友:
机器自身越重的,机组单元越多的设备,对机械安装的水平要求越高!现在已经有电子式的,同时在几个点测量,还可以预设定水平精度的值,并可以报警提示,或提示谋个方位需要调整及值。这样的水平测量装备,很昂贵。至少我们国内还没有制造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