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管收口工艺咨询~

楼主(2013-06-09):
请教各位各位高手。
简单求助版挂了好些日子得不到答案,只要移到这里了。

问题如所附图片。
打算把不锈钢壳开口侧压出两道环形凹痕(收口)。
由于管壳内部塞入电线并使其固定住,因此不适合对不锈钢壳进行高速旋转,否则电线会绞乱。
听人说可以用三轴滚丝机改装。
只能这样吗?
不锈钢壳的壁厚0.3mm、管长80mm、管外径6mm。

网友:
你想做设备。还是手持装置

网友A:
缩口后有无明确的要求, 比如电线要能承受多大的拉力, 是否有密封要求, 表面是否不能有褶皱等等?
这类的工艺应该是成熟的了
与其自己去花大力气从零开始, 不如参照下其他厂家的现成工艺

旋压工艺应该是比较好的, LZ说的避免电线旋转是否可以通过同步旋转来解决

网友:
做一个工装可以实现压头旋转收口。

网友:
冲压可以吗?

网友B:
这样封住,坏了怎么拆开修,直接换掉么。

网友C:
把切管机 改为钝刀(圆弧)刀片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好主意,顶一个。

网友(点评):
直截了当

网友:
旋压可以解决的。量大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机器QQ1771506919

网友D:
"避免电线旋转是否可以通过同步旋转来解决",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原理可以跟卡盘一样,将爪子做成两个凸台,一拧就行……

网友E:
雷管和导火线联接,必须密封,雷管收口器听说过吗?

网友:
一副很简单的冲压模具即可。

网友(点评):
冲压估计不行吧,上下模接口的地方怎么办?

网友F:
直接缩管机,把管固定,效率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样封住,坏了怎么拆开修,直接换掉么。

看样子像是个感温探头,这东西一般是一次性的,坏了就换,
PT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切管机 改为钝刀(圆弧)刀片 就可以了。

正解,原来的公司制管,压环,切断一台机器完成

网友:
如果旋压的话一定要考虑力度吧

网友:
可以考虑做一个简易的像压油管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口后有无明确的要求, 比如电线要能承受多大的拉力, 是否有密封要求, 表面是否不能有褶皱等等?
这类的 ...

收管的目的就是密封,如照片所示表面并无褶皱。

这个是感温探头,我看过原件是国外的,不过国内也有做的。
曾经询问过做冲压件的人,他说这个只能买设备改装,从头开始做成本高。
我也想咨询做种感温探头的厂家,一来还不知道具体谁在做,二来即使知道谁家做这个也恐对方忌讳。
故在此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避免电线旋转是否可以通过同步旋转来解决",这个方法比较好

这个件所用电线通常数米之长,同步选装能够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缩管机,把管固定,效率高

我一开始找过收管机,没找到合适的。
能够推荐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找过收管机,没找到合适的。
能够推荐一个?
谢谢!

这个产品一般的收管机都可以,牌子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你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像是个感温探头,这东西一般是一次性的,坏了就换,
PT100?

如果坏掉,直接报废。
不是PT100,里面原件是NTC热敏电阻,最低成本的结构。

网友:
好主意,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管和导火线联接,必须密封,雷管收口器听说过吗?

抱歉,没听过雷管收口器。
找到一篇论文提到收口机,如下。是这个吗?
请问什么原理?有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

网友(点评):
原理同仪表车床弹簧夹头,仔细看看样品收口处有没有明显的几等分压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