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加工M6内螺纹,应该采用什么加工方式,精度无要求

楼主(2013-06-09):
问题如题,先谢谢了。

网友:
先钻孔再攻螺纹,有专用的机器

网友:
自动攻牙机很快的,有单轴,双轴,多轴。

网友:
深度如何,不深的话就冲
要这么理解,是开模具后用冲床加工孔和牙,牙是模内攻牙,只能攻几牙,比较浅的牙,要求低的牙。

网友(点评):
螺纹啊,不是螺纹孔。你是老顾吗?被盗号了?orz。。。

网友(点评):
m6螺帽都是冲的。

网友(点评):
刚百度了下,学习了。的确是个新玩意。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

网友(点评):
你半夜三更上网啊

网友:
气动攻丝机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零件具体情况如何,如果可以一次装夹的话,三轴联动数控铣使用螺纹铣刀,钻孔倒角铣螺纹可以一把刀具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零件具体情况如何,如果可以一次装夹的话,三轴联动数控铣使用螺纹铣刀,钻孔倒角铣螺纹可以一把 ...

竟有如此神器,见识了

网友(点评):
螺纹钻铣刀。

网友:
什么材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有如此神器,见识了

网友:
大批量 六角自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C:
大量加工  建议 大量使用人工 ,成本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量加工  建议 大量使用人工 ,成本低。

晕。现在人工多贵啊!!!

网友:
自动攻牙机比较适合,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现在人工多贵啊!!!

比螺纹钻铣刀、立加便宜吧。
   楼主什么信息也不说,如果是难加工材料,人工做说不定还是最便宜。
      不过不好说,因为卤猪什么都没说。

网友:
自动攻牙机
再做一个自动送料机构,可以一人看几台!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热心帮助   楼主万分感激

网友:
发个图纸看看就能出最佳方案,已经说明了螺纹要求不高,则可以采用自动化加工,歪点也没啥。

网友:
如果是一个平板上有很多内螺纹的话,建议用数控钻床加工——编好程序机器自动钻底孔,然后手工换丝攻攻丝。若没有数控钻床,那就用钻模,人工钻孔,效率也很高。

网友(点评):
关于平面上有很多孔的,我一直是建议采用数控机床加工。靠人工钻攻,很可能会漏攻丝。

网友(点评):
是有此问题,只要是人工操作的,工人的因素都是没更好办法提前在技术上解决的。目前的加工手段都只在方便与经济采用折中的方案,这样更加适合目前中国的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