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线轴承和线轨的区别

楼主(2013-06-09):
它们都市滑块结构,除了一个承受载荷能力强些,还有其他的区别吗,再个直线轴承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啊
,我很少看见有用的地方,固请教大侠们帮我分析下,

网友A:
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

网友:
用于直线运动的导向

网友:
价钱不同

网友:
据我所知,直线导轨和直线轴承是在一起配合使用的,其实就是一个是导轨,一个是滑块,两者间的运动是滚动滑动。。。

网友:
两者都是直线滚动运动产品,直线轴承主要起到导向作用,载重负荷小,大多竖直应用较多,直线导轨,也是起到导向作用,载重大精度高,水平竖直均可应用,价格的话,直线轴承便宜,直线导轨贵,需要这方面资料可以联系我,QQ5945859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

砖家你来答一个呗

网友:
自动化机械上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