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液压系统加热器的选择和冷却器的选择有哪些要注意的东西吗

楼主(2013-06-10):
开式液压系统加热器的选择和冷却器的选择有哪些要注意的东西吗?各位前辈帮个忙。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2013-08-02):
太笼统,不好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加热器功率选择跟液压介质的量有关。冷却器功率一般都按系统总功率的50%来选。
当然还跟工况,使用环境有关。

网友(2019-07-19):
静待大神讲课

网友:
没有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