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纹怎么生成?

楼主(2013-06-10):
M70的大螺纹怎么生成?
在【异型孔向导】预选项里没有M70的螺纹啊~~最大的就是M64。。。

网友:
用曲线扫描吧

网友:
看你想干什么。如果就是工程图用,模型上画个底孔,工程图上生成装饰螺纹就行了。

网友:
没有螺纹自己也可以画的啊,先画螺纹底孔,再螺纹修饰,再螺纹装饰上色一点,搞定,非要在这“异型孔向导”一棵树上吊死啊,灵活点。

网友:
自己画画

网友:
3、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