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个问题,椭圆孔是不是可以直接镗削出来?

楼主(2013-06-10):
今天和工友讨论一个问题,椭圆孔是不是可以直接镗削出来?我认为是可以的,只需要刀杆轴线和进给方向偏转就行。请问有没有干过这类活的,出来说说

网友A:
那不就成腰型孔了,怎么可能是椭圆。

网友:
哈,如果是车床,把机头转一下,
镗孔把装刀头装斜,具体的话打表吧,

网友:
车床不懂啊
受教了

网友:
普通的镗不可以,镗刀相当于铣刀,只不过可以变径。如果是数控是可以搞出来的椭圆的孔,

网友B:
立式铣床 刀杆与进给方向不垂直,出来就是椭圆孔

网友:
车床基本工艺之一,铣床可以做,如九龙所说。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切削手册上有的    有计算公式

网友:
数控车小意思了 前提是能用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成腰型孔了,怎么可能是椭圆。

工件固定,刀具进给,怎么会是腰型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式铣床 刀杆与进给方向不垂直,出来就是椭圆孔

还是大师说的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