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用驱动顶尖

楼主(2013-06-10):
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用于磨床的驱动顶尖  加工时不能在工件端面留下任何印子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问王树大买旧的

网友(点评):
哦,不好意思原来是不要印子,那买的都不行,除非把尖的部分搞平。

网友A:
王树大前几天在卖一个名牌驱动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王树大前几天在卖一个名牌驱动顶尖。

怎么联系

网友(点评):
首页有搜索:王树大

网友B:
驱动顶尖肯定会有印子,如果不抓进去,还怎么驱动啊,那不打滑了吗?用过的,不是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顶尖肯定会有印子,如果不抓进去,还怎么驱动啊,那不打滑了吗?用过的,不是乱说。

有没有一种平面定位  用鸡心夹头带动的呢

网友(点评):
恕我孤陋寡闻,还没见过。

网友(2013-09-30):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平面定位  用鸡心夹头带动的呢

端面驱动顶尖就是利用尾座或者头座和尾座的推力夹紧的。所以工件上有印记是必然的。但是印记的深浅和推力的大小,工件的材质以及单边的切削量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磨削的印子不会太深。

网友(点评):
这砂轮主轴比较强悍啊。貌似在江西见过这设备。

网友:
你要磨多大的零件!如果小的话我可以推荐你

网友C:
如果又要对工件端面不造成损伤,又能实现自动上下料那就只能选用这种夹具了。

网友:
如果产品硬度较高,可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又要对工件端面不造成损伤,又能实现自动上下料那就只能选用这种夹具了。

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D:
弄一个类似于厚点的垫片放在顶尖的前面,这样痕迹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一个类似于厚点的垫片放在顶尖的前面,这样痕迹会不会好一点?

那样的话就夹不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