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下这张图有哪些不对

楼主(2013-06-10):
        本人是新手,在小公司,没人指导,所以来论坛求助了,我知道我画的很多地方都是错的,标注,公差,粗糙度,位置公差,以及设计都有错,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出来,并指点下怎么样才是对的。
        最左边的槽是花键槽,他们为方便加工给做成这个样子了,旁边4个大的孔是定位轴套用的,两个直径50的地方是放轴承的,剖面C的地方是放斜齿轮的,旁边固定齿轮用,最后是配联轴器的,O(∩_∩)O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尺寸链封闭,没有形状位置公差。。。

网友A:
额,不好意思,不会上图,网上可以找一张轴的标注样图,参照着标。
水平有限,我知道的问题:
1轴的线性尺寸形成了封闭尺寸链,这在标注中是不允许的。
2图上线性尺寸的标注没有体现出来基准,设计基准加工基准都看不出来,额至少我没看出来呀。
3表面粗糙度要求,配合面要求粗糙度高,其余面可以是具体情况吧。lz这样标其余1.6是所有加工面都要求1.6粗糙度,应该没必要。
4两个50的轴径安装轴承,应该有同轴度要求。定位端面轴径59左端面跟M52右端面没有形状公差要求,一般会有端面跳动公差。
5M52右端面的阶梯够不够轴承定位的最小要求
坐等请大侠来指导,一起学习

网友(点评):
好专业啊!

网友B:
尺寸标注最好能考虑到工艺加工、检测时尺寸测量;
也即是:设计、工艺、检测基准最好一致!

网友C:
反螺纹?应该说是左旋,一般都是右旋,键槽处的半径?K向视图和B-B剖重复尺寸,还有50放轴承处加工应该上磨床,精度应该有问题吧,应该根据轴承的精度来确定,还有应该考虑夹紧定位,是不是要打中心孔,打多大和哪种合适请参考中心孔的有关资料,同轴度要求,花键的画法和标注都有问题,直径4深5的孔漏了轴向尺寸,这个孔是不是用来储藏轮滑油的?还有处理要求,比如热处理,渗碳处理,硬度等,轴向尺寸肯定有问题,M52处怎么又有螺纹又有键槽?

网友:
k向视图是多余的,m52*1.5不应该标在这里,直接在主视图上标。

网友D:
光洁度是其余1.6?还是全部1.6?

网友:
     最好进行一下模拟装配    免得做出来装不上

网友:
花键只需要标花键宽度 大经 小经就行啦!

网友:
aa cc dd的剖视图可以直接放在下面,可以不标箭头

网友:
这图发车间用着方便,,,,,,不规范,上面大侠们都说了。

网友:
操作工看图是方便,但还是要按技术要求制图。

网友:
真想说,图纸看不清楚。

网友:
我现在作图已经很久不用CAD了,用的是SW的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好意思,不会上图,网上可以找一张轴的标注样图,参照着标。
水平有限,我知道的问题:
1轴的线性尺 ...

额,我在网上找不到轴的标注样图,请问你那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标注最好能考虑到工艺加工、检测时尺寸测量;
也即是:设计、工艺、检测基准最好一致!

公司没有工艺,自己也不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螺纹?应该说是左旋,一般都是右旋,键槽处的半径?K向视图和B-B剖重复尺寸,还有50放轴承处加工应该上磨 ...

公司没有磨床呢,所有零件都是车床,数控车床,或者加工中心弄出来的,为什么要上磨床呢,求解释?轴是不是必须要热处理或者渗碳处理的?M52那里不是键槽,是放止退圈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洁度是其余1.6?还是全部1.6?

不是很懂粗糙度,能告诉我怎么是正确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没有磨床呢,所有零件都是车床,数控车床,或者加工中心弄出来的,为什么要上磨床呢,求解释?轴是不 ...

一丝的公差车床是车不出来的,就算可以达到,但很不经济,花键处你不热处理很容易磨损,而且不热处理的话,一丝 的精度也很难达到。还有放止退圈那里你是打算用螺纹把它与轴连接还是用键槽把它与螺纹连接?两者选一个(公司没磨床那就外加工)

网友:
BB的剖面图是哪个地方?

网友:
你好好研究下粗糙度吧,这图是没法加工的啊

网友:
尺寸连封闭了

网友:
1.尺寸链封闭;
2.重要的地方相位公差必须有的;
3.粗糙度没必要都给1.6,不重要的地方给12.5就可以了;
4.键槽处按照手册上粗糙度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丝的公差车床是车不出来的,就算可以达到,但很不经济,花键处你不热处理很容易磨损,而且不热处理的话 ...

哦,想问下一般车床能达到的精度是几丝呢?就是性价比高点的大概能有几丝。止退圈那里是放入槽里面,然后用螺纹环压紧的。

网友:
这加工精度太高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想问下一般车床能达到的精度是几丝呢?就是性价比高点的大概能有几丝。止退圈那里是放入槽里面,然后 ...

数控车床一般车轴达到较高的精度是2丝,车孔精度就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床一般车轴达到较高的精度是2丝,车孔精度就低一点

O(∩_∩)O谢谢哈,那普通车床和加工中心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