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自由度的机床好做吗

楼主(2013-06-10):
老板突然来想法,想让做一个多自由度的机床,就是普通的三轴外加上面一个主轴关节随意旋转还有走走轨迹的机床。我感觉这个好难啊

网友A:
直接买个三轴的,在找家卖第四轴的装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三轴的,在找家卖第四轴的装上就OK了

第四轴可是有控制精度的机器人,这个买的到吗

网友(点评):
机器人是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三轴的,在找家卖第四轴的装上就OK了

我是没有头绪,不知道多轴加工机床国内发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有头绪,不知道多轴加工机床国内发展怎么样

多轴加工一般是工件位置度要求过高,或者产品过大搬移不变等,有需要才买,而且要不要联动也要考虑好,毕竟3+1比4便宜,3+2比5便宜一大堆。

网友:
这种揺摆头市场上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
这个叫并联机床,你老板够敢想的,一般厂搞不来的,不要说机床,这套系统搞出来你们老板就大发了。以前是球关节,现在为了改善机床刚性,改圆柱型的了。

网友:
我们厂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