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变量泵的问题

楼主(2013-06-10):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变量泵的问题,就是设计液压系统的时候怎样选着变脸泵的种类啊?变量泵有压力补偿的,油恒压变量泵,有定级变量泵,它们之间又怎样的区别啊?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通常讲的压力补偿变量就是指恒压变量  有的公司也叫压力切断(原理基本一样)
不同的工况 选择的变量形式可能完全不同
不过有个经验 就是无论什么变量泵 在实际应用时都要有恒压变量来保证系统最高的工作压力  并结合一个安全阀一直使用
推荐去看看力士乐或者派克的产品样本  挑他们买的最多的任一款产品  上面对泵的性能  变量泵的原理及选择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当然其他公司的产品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讲的压力补偿变量就是指恒压变量  有的公司也叫压力切断(原理基本一样)
不同的工况 选择的变量形式可 ...

谢谢了

网友:
应该得看看你所需的动作才能确定吧

网友:
其实关键看你希望变量泵实现那一种功能,要是没有特别的需求,那还是用定量泵简便一些

网友:
确定柱塞泵的变量形式 需要根据具体工况定,如果要求执行机构精确动作 建议选择阀控,这时泵可以考虑定量泵或者恒压变量泵;如果对执行机构的动作变化要求不高,直接考虑泵控,那就结合执行机构动作要求选择合适的变量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