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这个离合的功能?

楼主(2013-06-10):
我是在大二学生,在做学校的科创,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希望能有前辈不吝赐教。
现需要一个功能:
    让1齿轮和2轴可以通过控制一起转,也可以只让轴1运转,不带动齿轮2。
    本来是想通过微型电磁离合器(要求最大半径为80mm,最大总厚度为40mm)控制来代替拨叉,但是由于尺寸的限制目前没找个合适的规格。原先的拨叉机构不能满足要求,因为力矩有些大,拨叉进去后就拔不出来了,而且力矩是一个变化值,要设计成坡度的话,可能不能满足要求。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机构可以代替,并且可以较简单的实现电控。求各位前辈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看楼主写的感觉很迷惑,结构上也看不清楚、设计有尺寸限制没讲清楚,详细点估计有大侠给你意见。按你的意思就是加个离合器。推荐你根据专业厂家的离合器来选型设计,结构布局在重新算下,你们自己做电控的离合机构,费工夫不说,也不是创新的重点,还不一定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写的感觉很迷惑,结构上也看不清楚、设计有尺寸限制没讲清楚,详细点估计有大侠给你意见。按你的意思 ...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解答,我帖子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把sw图发上来吧,另外帖子里有一点说错了,是最大直径是80-90,不是半径,花键轴的尺寸可以有稍许改变,另外补充一下扭矩是50 N*M,在淘宝上要了不少资料,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电磁离合器,另外因为是学生,需要的数量(1个)和能承受的价格都有限,单独找公司定做的话不太现实,所以还请您以及各位前辈指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实现这个功能(附件下载后请将格式改为zip)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看过车床换挡的离合装置,我觉得可以参照一下,至少比这个插拨孔的方式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看过车床换挡的离合装置,我觉得可以参照一下,至少比这个插拨孔的方式要好点。

是通过多个齿轮的滑移来实现配合与分离那种吗?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上个简图表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通过多个齿轮的滑移来实现配合与分离那种吗?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上个简图表示一下?

只是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个简图。

这样的话还是在受到很大的扭矩的时候无法用较小的力将其分离吧

网友(2013-11-09):
你看看冲床的离合结构,也许有你需要的解决办法!

网友:
摩擦片离合器

网友:
用螺旋的拨叉不知道行不,你的滑移齿轮是不是靠着箱体的啊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IWX6galVpwFmazpIek5EGLatCBW7oFRuR6Ad2ep9CJhfUQYv7uoB5slyiNFLFxXAv6WuFeKCtehR2AHrg1slq
看一下摩擦片离合器原理

网友:
可以设计成花键形式的联动,如(虚尘)所提供的图片那样,但改成花键,轴上外花键,齿轮内花键,内外花键的端面修花键配合倒角,那样就可以自由离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