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斗提升上去后如何翻转并返回?

楼主(2013-06-10):
请教:翻斗提升上去后如何翻转并返回?

网友:
都内有料时这轮接近水平时靠自重自动翻转,料倒完后靠自重自动回位。

网友A:
靠凸轮轨迹完成翻转。回位时也是靠凸轮轨迹

网友:
靠自重在导轨里运行

网友:
导轨上有一机构,翻斗车下有机构。

楼主:
老大在人家现场看的.

楼主:
首先上升后翻转我认为应该有个挡位之类,可是看导轨似乎没有,另外靠自重翻转是不是上面的横撑挡一下才可以?这个东西应该是成熟的,锅炉之类上料应该有用过,不知道那位大侠清楚,仔细说下,谢谢了.

网友:
料斗上面的滚轮在轨道里,下面的滚轮在轨道上面。料斗提升到平行段后,上面的滚轮水平前行,顶住末端时钢丝绳将料斗和下面的滚轮都脱离轨道上升到一定高度往外出料,倒完料后,钢丝绳反向,料斗自重回到导轨上。上面的滚轮一直在轨道里,料斗出料时,此滚轮就是料斗的中心旋转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凸轮轨迹完成翻转。回位时也是靠凸轮轨迹

牵引架铰接,后轮为双轮对,到达顶部,前轮沿内侧导轨寸降,后轮沿外侧导轨继续上升,完成下料后自重返回。

网友(点评):
随手一画,见笑大方。

网友(点评):
我上面发的图片仔细看看,那家伙就两个轮子,感觉很是简单实用

网友:
前后轮做不同的轨道可以实现的,主要靠重力作用。